[技术问答] 帮忙解读下自恢复保险

楼主(2022-04-12):
最大电流和跳闸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没这么细致研究过,最大电流是不是小于这个电流才能自恢复?

网友B:
这种反复保护,是不是也会有损耗

网友C:
好像不在一个数量级啊

网友D:
最大电流是不是瞬间电流啊

网友E:
跳闸电流是一个持续的电流吧

网友F:
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啊

网友G:
这个估计得咨询厂家了

网友H:
可能是一个尖峰值瞬间的

网友I:
最大电流-极限值,超过这个电流保险丝直接烧掉了。
跳闸电流-保护值,超过这个电流起保护作用。

网友J:
板载的保险,个人用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