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EEPROM(AT24CXX)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2-04-12):
想用一个IO口还改变A0地址线的状态,来挂载多个设备;

MCU IO来控制 A0线的电平,A1,A2默认拉到低,A0不使用时,用IO把他拉高到1,使用时才拉低到0;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做过,用IO拉低了,EEPROM芯片,会自动修改芯片的硬件地址吗?
还是EEPROM只会在上电时,识别芯片硬件地址呢?

网友A(2022-05-24):
应该是自动修改芯片的硬件地址吧

网友B:
正常来说,也不用一个芯片挂载两个EEPROM吧

网友C:
这个没这么试过啊,应该可以自动修改吧

网友D: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383842/atmel-24c02-eeprom-trouble-understanding-how-the-addressing-works#
EEPROM 的位址不能动态设定,上电决定。

网友E:
你可以用程序试试,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好使

网友F:
应该是会把地址改变的,因为你先改的地址,后驱动和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383842/atmel-24c02-eeprom-trouble-understanding-how-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