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窗口看门狗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22-04-12):
看门狗,一直在使用上就是单纯的定时喂狗

请问下各位大神,对于窗口看门狗,都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还有窗口看门狗?

网友B:
窗口看门狗(WWDG)通常被用来监测由外部干扰或不可预见的逻辑条件造成的应用程序背离正常的运行序列而产生的软件故障

楼主:
跟普通的看门狗区别在哪,软件背离了,正常不就复位了么

网友C:
我用的比较简单,就是定时喂狗就行了,

原子的教程,好像专门讲了下这两种看门狗的情况,可以仔细了解一下

网友D:
防止程序死循环啊

网友E:
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使用它

网友F:
防止程序跑飞可以用看门狗

网友G:
也可以进行定时复位

网友H:
他们的用处非常多  可以结合其他功能模块使用

网友I:
窗口看门狗不是自己带的看门狗是吗

网友J:
目的就是意外死机后的一种保护机制

网友K:
当谈论Window watchdog时,有必要提到Independent watchdog (IWDG),两者结合起来就知道Window watchdog (WWDG)的作用了。

一般的watchdog在超时前必须重置定时器。

窗口看门狗(WWDG)必须在窗口时间内重置,一旦过早或太晚重置都会引起处理器复位。

楼主(2022-05-15):
引用 网友K:
当谈论Window watchdog时,有必要提到Independent watchdog (IWDG),两者结合起来就知道Window watchdog  ...

够我理解好久的了,
一直再体会应用场景

网友L:
也有复位还需要保证数据恢复,可能就用到窗口看门狗了

网友M:
你可以网上看看介绍,应该是有介绍的

网友N:
其实正常来说独立看门狗就够用了,如果要求特殊可以看看窗口看门狗

网友O:
没研究过,一般都是使用独立看门狗

网友P:
引用一下网络的解释:
窗口看门狗(WWDG)通常被用来监测由外部干扰或不可预见的逻辑条件造成的应用程序正常的运行序列而产生的软件故障。除非递减计数器的值在 WWDG->CR 的第六位变成 0 前被刷新,看门狗电路在达到预置的时间周期时,会产生一个 MCU 复位。在递减计数达到窗口配置寄存器(WWDG->CFR)数值之前,如果 7 位的递减计数器数值(在控制寄存器中)被刷新,那么也将产生一个 MCU 复位。这表明递减计数器需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窗口中被刷新。
作者:Today
链接:https://ld246.com/article/1528525636564
来源:链滴
协议:CC BY-SA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网友Q:
应该是窗口看门狗更高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