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楼主(2022-04-12):
这货它不支持外部高速晶振!!!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内部不有16 MHz RC吗,有啥特殊要求?

网友B:
没有提供外部晶振输入,说明内部RC就满足应用需求了。

网友C:
已经将有关电路集成到IC内部了。

网友D:
设计定位的问题,这颗IC估计是面向小容量、小尺寸、低成本应用,这种情况大多数都不要外部高速晶振,少数想要的它就不管了

网友E:
内部HSI时钟是可以用户校准的

网友F:
应用定位的问题,有的需要高速,有的需要空间,有的需要各种资源,有的只要IO。。。。

网友G:
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标题,与内容完全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很讨厌这种标题,与内容完全无关。

表里不一

网友I:
那就用内部的时钟呗

网友J:
这个不支持肯定就不能解决了啊

网友K:
这么少的引脚肯定大概率是不用外部晶振了,外部晶振多贵呢

网友L:
属实,为啥不支持外部晶振呢

网友M(点评):
32K的晶振是支持的

网友N:
我看好像这么少的IO还支持RTC?

网友O:
挺好了,这IO真的可以复用

网友J:
不支持可以选择个IO多的,封装估计就得改变一些了

网友P:
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不支持就换

网友Q:
看这上面好像是真没有外部高速晶振啊

网友R:
你这功能好像也不需要外部高速时钟啊

网友S(2022-08-06):
什么秘密

网友T:
可以选择IO多的

网友U:
这标题醉了

网友V:
人家没提供这个接口,你有什么办法,不用它就行了

网友V:
说明它的定位就不让你用外部晶振,为何要用的,内部不够用吗

网友W:
实在不行就换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