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基于STC8051+PROTEUS仿真与...

楼主(2022-04-12):
============================================================
第1章  8051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概述
1.1  传统型8051单片机简介        1
1.2  STC8051单片机简介        4
1.2  数据与程序内存        9
1.3  特殊功能寄存器        11
1.4  外部中断、定时器/计数器及串口应用        17
1.5  有符号与无符号数应用、数位分解、位操作        22
1.6  变量、存储类型与存储模式        24
1.7  关于C语言运算符的优先级        26
1.8  字符编码        27
1.9  数组、字符串与指针        29
1.10  流程控制        31
1.11  可重入函数和中断函数        32
1.12  C语言在单片机系统开发中的优势        33
第2章  Proteus操作基础
2.1  Proteus操作界面简介        21
2.2  仿真电路原理图设计        22
2.3  元件选择        25
2.4  调试仿真        29
2.5  Proteus在8051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中的优势        29
第3章  基础程序设计
3.1  闪烁的LED        32
3.2  双向来回的流水灯        35
3.3  花样流水灯        36
3.4  LED模拟交通灯        38
3.5  分立式数码管循环显示0~9        40
3.6  集成式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        43
3.7  按键调节数码管闪烁增减显示        45
3.8  数码管显示4×4键盘矩阵按键        48
3.9  普通开关与拨码开关应用        51
3.10  继电器及双向可控硅控制照明设备        54
3.11  INT0中断计数        55
3.12  INT0~INT3中断计数        58
3.13  TIMER0控制单只LED闪烁        61
3.14  TIMER1控制数码管动态管显示        62
3.15  TIMER0、TIMER1及INT0控制音阶及多段音乐输出        62
3.16  TIMER0、TIMER1及INT0控制报警器与旋转灯        62
3.17  TIMER2控制8×8LED点阵屏显示数字        62
3.18  TIMER3控制门铃声音输出        62
3.19  用TIMER4定时器控制交通指示灯        62
3.20  两路A/D转换与数码管显示        62
3.21  用PCA/CCP捕获模式实现频率检测        62
3.22  PCA模块定时、高速脉冲、PWM输出测试        62
3.23  双机串口双向通信        62
3.24  PC与单片机双向通信        62
3.25  单片机内置EEPROM读/写测试        62
第4章  硬 件 应 用
4.1  74HC138译码器与反向缓冲器控制数码管显示        99
4.2  串入并出芯片74HC595控制数码管显示四位数字        102
4.3  串入并出芯片74HC595控制14段与16段数码管演示        105
4.4  数码管BCD解码驱动器CD4511与DM7447应用        106
4.5  串行共阴显示驱动器MAX7219控制4+2+2集成式数码管显示        106
4.6  16键解码芯片74C922及触控芯片TTP224应用        106
4.7  用62256扩展32K外部SRAM应用        106
4.8  1602字符液晶(HD44780)工作于8位模式切换显示        106
4.9  1602字符液晶(HD44780)工作于4位模式显示DS1302时钟        106
4.10  1604字符液晶(HD44780)显示I2C接口PCF8583日历时钟        106
4.11  ERM19264(KS0108)液晶应用测试        106
4.12  PG160128A(T6963C)液晶图文演示        106
4.13  Nokia5110(PCD8544)液晶演示        106
4.14  UG-2864(SSD1306)I2C-OLED显示测试        106
4.15  EADOGS102(UC1701)SPI接口液晶显示测试        106
4.16  TFT彩屏ILI9341显示测试        106
4.17  I2C接口存储器AT24C04读写与显示(4片)        106
4.18  用I2C存储器设计的中文硬件字库应用        106
4.19  I2C接口4通道A/D与单通道D/A转换器PCF8591应用        106
4.20  用兼容I2C接口的MAX6953驱动4片5x7点阵显示器        106
4.21  用兼容I2C接口的MAX6955驱动16段数码管显示        106
4.22  SPI接口数字电位器MCP41010应用        106
4.23  SPI接口存储器AT25F1024读写与显示        106
4.24  SPI接口温度传感器TC72应用        106
4.25  16位模数转换芯片LTC1864应用        106
4.26  NTC热敏电阻应用测试        106
4.27  温湿度传感器SHT75应用        106
4.28  温湿度传感器DHT22应用        106
4.29  数字气压传感器BMP180应用        106
4.3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增强型PWM调速控制        106
4.31  硬件PWM控制多路伺服电机运行        106
4.32  ULN2803驱动单极步进电机正反转        106
4.33  L298N驱动双极步进电机运行        106
4.34  1-Wire总线温度传感器DS18B20应用测试        106
4.35  1-Wire总线可寻址开关DS2405应用测试        106
4.36  GP2D12红外测距传感器应用        106
4.37  SRF04雷达测距传感器应用        106
4.38  GPS导航系统仿真        106
4.39  GSM模块应用测试        106
4.50  SD卡FAT32文件系统读写测试        106
第5章  综 合 设 计
5.1  带日历时钟及温度显示的电子万年历        316
5.2  用STC15+1601LCD设计的整型计算器        321
5.3  用24C04与1602LCD设计的简易加密电子密码锁        325
5.4  基于HX711与称重传感器的电子秤仿真设计        325
5.5  NEC红外遥控收发仿真        325
5.6  ULN2003与74HC595控制楼层点阵滚动显示与继电器开关        325
5.7  用MCP3421与RTD-PT100设计的铂电阻温度计        325
5.8  交流电压检测与数字显示仿真        325
5.9  T6963C液晶显示的模拟射击训练游戏        325
5.10  可接收串口信息的带中英文硬字库的80×16 LED点阵屏        325
5.11  1-Wire总线器件ROM搜索与多点温度监测        325
5.12  温室监控系统仿真        325
5.13  基于STC15的小型气象站系统        325
5.14  基于STC15的MODBUS总线数据采集与开关控制设计仿真        325
5.15  基于STC15+ENC28J60+uIP1.0的以太网仿真应用        325
第6章  板 上 实 践(选学)
6.1  独立按键控制8位LED与3色LED显示        11
6.2  按键控制单只与集成式数码管显示        12
6.3  32x16点阵屏滚动显示中英文        13
6.4  上位机串口发送信息刷新点阵屏显示        13
6.5  LCD1602+矩阵键盘模拟计算器        14
6.6  LCD1602+继电器+蜂鸣器+键盘设计密码锁        14
6.7  触摸面板控制I2C/SPI接口存储器读写显示        15
6.8  OLED显示DS18B20/DHT22传感器数据        16
6.9  OLED显示DS1302日期时间        16
6.10  OLED显示可变电位器及光敏/热敏元件A/D值        17
6.11  COG显示BMP180气压及MLX90614红外测温值        17
6.12  COG显示GPS与北斗BDS导航信息        18
6.13  COG液晶显示SD卡文件读写信息        18
6.14  TFT液晶屏与HX711设计电子秤        19
6.15  TFT液晶屏显示HC-SR04雷达测距值        20
6.16  摇杆电位器控制SG90舵机摆动及OLED显示        20
6.17  红外遥控控制直流电机运转        21
6.18  5线4相及2相4线步进电机运转控制        21
6.19  RFID识别与指纹识别控制继电器开关        22
6.20  基于STC15+W5500的以太网远程控制        22

网友A:
是广告,还是资料?

网友B:
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C:
STC32G12K128  是 用来 PK  M0 的,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甩 M0   N条 大街,2组 CAN 就值RMB5, 其他白送,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8051,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网友D:
不错,比较全面

楼主:
资源包下载:电子工业出版社网站

楼主(2022-05-15):
1-Wire总线器件ROM搜索与多点温度监测

楼主:
GPS导航系统仿真

楼主:
基于STC15的MODBUS总线数据采集与开关控制设计仿真

楼主:
带日历时钟及温度显示的电子万年历

楼主:
(4号模块实物图)OLED+触摸键+DS1302+2组存储器+温度+温湿度+A/D与D/A模块电路板

楼主:
//-----------------------------------------------------------------
//  名称: STC15+W5500-Server模式应用
//-----------------------------------------------------------------

//网关:192.168.1.1
//掩码:        255.255.255.0
//物理地址:0C 29 AB 7C 00 01
//本机IP地址:192.168.1.199
//端口0的端口号:5000
//端口0的目的IP地址:192.168.1.190
//端口0的目的端口号:6000
//-----------------------------------------------------------------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MAIN_Fosc 12000000L        //系统时钟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C15xxx.h"
#include "W5500.h"
#include "src/oled.h"
#include "src/bmp.h"
//10号模块板外部资源引脚定义
sbit BEEP  =  P0^6;
sbit RELAY =  P0^7;

sbit LED0  =  P1^4;
sbit LED1  =  P1^5;
sbit LED2  =  P1^6;
volatile u8 LED_Control_Flag = 0;
sbit MA    =  P3^2;
sbit MB    =  P3^3;
sbit DQ    =  P1^7;
extern u8 Read_Temperature();
extern u8 Temp_Value[];
void Delay300us()        {        //@12.000MHz
        u8 i, j; i = 4; j = 12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extern void Delay1us();
extern void delay_us(u16 x);
extern void Delay1ms();
extern void delay_ms(u16 ms);

//-----------------------------------------------------------------
// 蜂鸣器程序
//-----------------------------------------------------------------
void Sound() {
        u16 i;
        for (i = 0; i < 300; i++) { Delay300us(); BEEP ^= 1;};
        BEEP = 1;//最后要判断驱动三极管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                        //延时函数(ms)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F0;                                         //P1高4位设为AD口
        ADC_RES = 0;                                                 //结果寄存器清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上电,转换速度:540个时钟
        delay_ms(2);                                                 //ADC上电并延时
}
//-----------------------------------------------------------------
// 读取ADC结果
//-----------------------------------------------------------------
u16 GetADCResult(u8 ch)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转换结果先清零(可省)
        //选择通道并启动转换(含上电与540个时钟速度配置)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ch;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ADC结束标志
        return (ADC_RES<<2 | ADC_RESL) ;        //读取转换结果
}
//-----------------------------------------------------------------
// 读取ADC结果
//-----------------------------------------------------------------
u8 GetKeyStatus() {
        u8 keystatus = 0x00;
        if (GetADCResult(0)<400) keystatus |= 1<<0;
        if (GetADCResult(1)<400) keystatus |= 1<<1;
        if (GetADCResult(2)<400) keystatus |= 1<<2;
        if (GetADCResult(3)<400) keystatus |= 1<<3;
        return keystatus;
}
//-----------------------------------------------------------------
// W5500初始化
//-----------------------------------------------------------------
void W5500_Initialization(void) {
        W5500_Init();                //初始化W5500寄存器函数
        Detect_Gateway();        //检查网关服务器
        Socket_Init(0);                //指定Socket(0~7)初始化,初始化端口0
}
//-----------------------------------------------------------------
// W5500装载网络参数
// 网关、掩码、物理地址、本机IP地址、端口号、目的IP地址、目的端口号、端口工作模式
//-----------------------------------------------------------------
void Load_Net_Parameters(void) {
        Gateway_IP[0] = 125;//加载网关参数
        Gateway_IP[1] = 221;
        Gateway_IP[2] = 52;
        Gateway_IP[3] = 254;

        Sub_Mask[0]        =        255;//加载子网掩码
        Sub_Mask[1]        =        255;
        Sub_Mask[2]        =        255;
        Sub_Mask[3]        =        0;

        Phy_Addr[0]        =        0x0c;//加载物理地址
        Phy_Addr[1]        =        0x29;
        Phy_Addr[2]        =        0xab;
        Phy_Addr[3]        =        0x7c;
        Phy_Addr[4]        =        0x00;
        Phy_Addr[5]        =        0x01;

        IP_Addr[0]        =        125;//加载本机IP地址    125.221.52.100
        IP_Addr[1]        =        221;
        IP_Addr[2]        =        52;
        IP_Addr[3]        =        100;

        S0_Port[0] = 0x13;//加载端口0的端口号5000
        S0_Port[1] = 0x88;

//        S0_DIP[0]=192;//加载端口0的目的IP地址
//        S0_DIP[1]=168;
//        S0_DIP[2]=1;
//        S0_DIP[3]=190;
//
//        S0_DPort[0] = 0x17;//加载端口0的目的端口号6000
//        S0_DPort[1] = 0x70;
        S0_Mode = TCP_SERVER;//加载端口0的工作模式,TCP服务端模式
}
//-----------------------------------------------------------------
// W5500端口初始化配置
// 分别设置4个端口,根据端口工作模式,将端口置于TCP服务器、TCP客户端或UDP模式.
// 从端口状态字节Socket_State可以判断端口的工作情况
//-----------------------------------------------------------------
void W5500_Socket_Set(void) {
        if(S0_State==0) {                                                                                                    //端口0初始化配置
                if(S0_Mode==TCP_SERVER) {                                                                        //TCP服务器模式
                        if(Socket_Listen(0)==TRUE) S0_State=S_INIT; else S0_State=0;
                }
                else if(S0_Mode==TCP_CLIENT) {                                                //TCP客户端模式
                        if(Socket_Connect(0)==TRUE) S0_State=S_INIT; else S0_State=0;
                }
                else {                                                                                                    //UDP模式
                        if(Socket_UDP(0)==TRUE) S0_State=S_INIT|S_CONN; else S0_State=0;
                }
        }
}
//-----------------------------------------------------------------
// W5500接收并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本过程先调用S_rx_process()从W5500的端口接收数据缓冲区读取数据,
////*                        然后将读取的数据从Rx_Buffer拷贝到Temp_Buffer缓冲区进行处理。
////*                        处理完毕,将数据从Temp_Buffer拷贝到Tx_Buffer缓冲区。调用S_tx_process()
////*                        发送数据
//-----------------------------------------------------------------
void Process_Net_IO_Data(SOCKET s) {
        unsigned short Size;
        //读取接收缓冲中的数据放入Rx_Buffer并返回字节数
        Size = Read_SOCK_Data_Buffer(s, Rx_Buffer);
        Rx_Buffer[Size] = '\0';
        if (strcmp((char*)Rx_Buffer,"BEEP") == 0) { Sound(); }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LED_M") == 0) { LED_Control_Flag = 1; } //滚动显示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LED_F") == 0) { LED_Control_Flag = 2; } //闪烁显示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LED_K") == 0) { LED_Control_Flag = 0; } //停止显示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RELAYON") == 0)                 { RELAY = 0; }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RELAYOFF") == 0)                 { RELAY = 1; }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MOTOR_F") == 0)                 { MA = 1; MB = 0;}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MOTOR_R") == 0)                 { MA = 0; MB = 1;}
        else if (strcmp((char*)Rx_Buffer,"MOTOR_STOP") == 0)         { MA = 0; MB = 0;}
        OLED_ShowString(6,0,Rx_Buffer,16);
//        //所接收数据全部放的发送缓冲Tx_Buffer
//        memcpy(Tx_Buffer, Rx_Buffer, Size);
//
//        Write_SOCK_Data_Buffer(s, Tx_Buffer, Size);
}
//-----------------------------------------------------------------
// T0初始化(16位自动重装载模式/12分频,5ms@12MHz)
//-----------------------------------------------------------------
void Timer0Init()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上述两行由STC-ISP自动生成的语句还可写成以下语句
        //TL0 = (65536 - 5000) & 0x00FF;
        //TH0 = (65536 - 5000) >> 8;
        //或者:
        //TL0 = - 5000 & 0x00FF;
        //TH0 = - 5000 >> 8;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0;
        int x = 0;
        int i = 100;
        char disp_buff[20];
        //float temp;
        P0M1 = 0x00; P0M0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1 = 0xF0;
        P2M1 = 0x00; P2M0 = 0x00;
        P3M1 = 0x00; P3M0 = 0x00;

        MA = 0; MB = 0;        //初始时电机停转
        RELAY = 1;                        //初始时继电器断开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OLED_ShowCHinese(0,0,0);//中
//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OLED_ShowString(6,0,"0.91' EE-HELLO",16);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while (1);
        InitADC();

        Load_Net_Parameters();                                //装载网络参数
        W5500_Hardware_Reset();                                //硬件复位W5500
        W5500_Initialization();                                //W5500初始化

        Timer0Init();                                        //T0初始化
        IE = 0x82;                                                //允许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while (1) {
                W5500_Socket_Set();                                        //W5500端口初始化配置
                W5500_Interrupt_Process();        //W5500中断处理程序框架
                //如果Socket0接收到数据
                if((S0_Data & S_RECEIVE) == S_RECEIVE) {
                        S0_Data &=~S_RECEIVE;
                        Process_Net_IO_Data(0);                //W5500接收并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这里可放显示语句
                }
                else if(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2000) {//定时发送字符串
                        if(S0_State == (S_INIT|S_CONN)) {
                                S0_Data &= ~S_TRANSMITOK;
                                //memcpy(Tx_Buffer, "\r\n欢迎使用E-HELLO模块板!\r\n", 25);
                                //Write_SOCK_Data_Buffer(0, Tx_Buffer, 25);//指定Socket(0~7)发送数据处理,端口0发送23字节数据
                                //--------------------------------------------
                                Tx_Buffer[0] = GetKeyStatus(); //放置4位按键状态
                                //--------------------------------------------
                                x = rand() % 1000;
                                Tx_Buffer[1] = x >> 8;
                                Tx_Buffer[2] = x & 0xFF;
                                sprintf(disp_buff,"Send=>PC:%4d",x);
                                OLED_ShowString(6,2,disp_buff,16);
                                //--------------------------------------------
                                //if (Read_Temperature())
                                {                        //读取正常则显示
                                        Tx_Buffer[3] = Temp_Value[0];
                                        Tx_Buffer[4] = Temp_Value[1];
                                        //计算温度浮点值
                                        //temp = (int)(Temp_Value[1]<<8 | Temp_Value[0]) * 0.0625;
                                        //sprintf(disp_buff,"TEMP:%4.1f",temp);
                                        //OLED_ShowString(6,0,disp_buff,16);
                                }
                                //else
                                {
                                        Tx_Buffer[3] = -1000>>8;
                                        Tx_Buffer[4] = -1000;
                                }
                                //--------------------------------------------
                                Write_SOCK_Data_Buffer(0, Tx_Buffer, 5);//发送5字节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0;
                }
                W5500_Send_Delay_Counter++;
        }
}
//-----------------------------------------------------------------
// T0中断函数(控制LED显示:滚动,闪烁,停止)
//-----------------------------------------------------------------
void LED_Control()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_Count = 0, LED_M_Pattern = 0x40, LED_F_Pattern = 0xFF;
        if ( ++T_Count == 10) {                                                                //累加形成5ms×10=50ms定时
                if (LED_Control_Flag == 1) {                                //控制移动显示
                        P1 = (P1 & 0x8F) | LED_M_Pattern;
                        if ((LED_M_Pattern >>= 1) == 0x08) LED_M_Pattern = 0x40;
                }
                else if (LED_Control_Flag == 2) {                //控制闪烁
                        LED_F_Pattern ^= 0x70; P1 = LED_F_Pattern;
                }
                else if (LED_Control_Flag == 0) {                //停止显示
                        P1 &= ~0x70;
                }
                T_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