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源程序!!!!

楼主(2022-04-12):
各位大佬,可不可以用遥控点亮幻彩灯珠,让它亮指定的颜色呢!

网友A:
肯定可以啊

楼主:
怎么办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可以的,这个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这个简单的

大佬,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C:
必须可以

那就麻烦您讲讲呗

网友D:
用什么程序,一对遥控发送接收芯片就可以啦,以前的小遥控车上现成,前后拐,但不知道组数够不够你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办呢?可以指点一下吗?

你第一步电路原理图设计,元器件选型搞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