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个恒流源电路,仿真正确但实际电路有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22-04-12):
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这个线路图怪怪的,两组电源难道不共地吗?

网友B:
将电路改为下图试试看呢。

网友C:
Q4都直接接到GND了。电路都错了

楼主:
改了电路,但流经R6的电流为100mA左右,计算应该是不到10mA呀

网友D:
实际试过这种电路,用的LM324的,因为用MOS管输出,需要把反馈的信号减小一定倍数,否则输出会震荡,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把10欧电阻的反馈信号,再衰减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了电路,但流经R6的电流为100mA左右,计算应该是不到10mA呀

电源芯片受36V的电压。功耗大。

网友E:
原理,反馈相位没有问题的。查下是不是开环。MOS管,275的包和轨到轨。

网友F:
测 297 正反相电压,1V左右就是100ma,低于1V就要考虑楼上说的饱和问题了。

楼主:
换运放了,正常了。难道297不能单电源用?

网友G:
运放不是轨对轨的低压运放不能用,需要换一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保持交直流稳定。

楼主:
因为想远距离供电(两千米之外),电流信号和电源都走两根线,按上图设计的恒流源,把运放换成2272(轨到轨)电流是比297小很多,但相对理论值还是大很多。只有改运放负端不直接接地,R8下端接地,功能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远距离供电(两千米之外),电流信号和电源都走两根线,按上图设计的恒流源,把运放换成2272(轨到 ...

应是低端电流不好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远距离供电(两千米之外),电流信号和电源都走两根线,按上图设计的恒流源,把运放换成2272(轨到 ...

你说的相对理论值还 是大很多?什么意思,你司做的是二线制变送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为想远距离供电(两千米之外),电流信号和电源都走两根线,按上图设计的恒流源,把运放换成2272(轨到 ...

你不能瞎选器件。TLC2272不能用。变送器得用单运放。静态工作电流要<<4mA。

楼主:
这个怎么讲,谢谢!

楼主:
电路输出如右侧红色部分,信号不太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出100hz正弦信号又正常,不知啥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输出如右侧红色部分,信号不太正常,用信号发生器给出100hz正弦信号又正常,不知啥原因
...

是不是带宽不够啊,高频的被滤掉了。估算下,信号的频宽多大,要求电路只少要3倍以上才能完整体现信号。

楼主:
低通滤波设计,应该通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运放不是轨对轨的低压运放不能用,需要换一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电容保持交直流稳定。
...

请问gnd 这样改有啥好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gnd 这样改有啥好处?

稳定。精确。

电路上的阻值要重新计算。标注的不是仔细计算的值,需要解方程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