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仿真的 时候 出现verify error

楼主(2022-04-12):
RICE66仿真器 仿真的 时候 出现verify error,有人 知道 是 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没有连接 EVB 板 呢

网友B:
没有连接 EVB 板 也是 这样 情况

网友C:
仿真也需要连接板子吗

网友D:
还有就是板子需要供电

网友E: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F:
在仿真过程中出现的还是一开始就出现这个错误啊

网友G:
不可以进行纯软仿真吗

网友H:
换一个电脑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