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d4 遇到问题

楼主(2022-04-12):
mplab IDE时  在debug/self test 时遇到报错Test interface PGD data line write failure.错误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ICSP接口吧.

网友B:
接口的注意事项

网友C:
检测不到这个线的信号

网友D:
数据线没有问题?

网友E:
插上自检头了吗

楼主:
自检头?是什么东西

楼主:
是送的那块 小板?

网友F:
没用过这个,不熟悉

网友G:
你可以先看一下ICD4的用户手册嘛...
如何自检, 在手册里面有讲的.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我再琢磨琢磨吧

你是怎么做ICD4自测的?
不用自己琢磨,看看ICD4用户指南就可以了。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596E.pdf。用户指南里9.4 ICD Test Interface Module就是讲自测模块和怎么自测的。
如果你的自测方法无误,但自测结果失败,可以联系你购买ICD4的供货商。

网友I:
是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J:
那得看看用户手册

网友K:
是时序的问题吗

网友L:
需要进行自检吗

网友M:
每次都需要自检吗

网友N:
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