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MODBUS协议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12):
SH79F3283 用了计算法和查表法来进行CRC校验,但是两种方法都没有的到我想要的结果

楼主:
uint16_t getcrc16(uint8_t *puchMsg, uint8_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tmp = 0xffff;
        unsigned short ret1 = 0;
        int n, i;
        for(n = 0; n < usDataLen; n++)
        {
                tmp = puchMsg[n] ^ tmp;
                for(i = 0; i < 8; i++)
                {
                        if(tmp & 0x01)
                        {
                                tmp = tmp >> 1;
                                tmp = tmp ^ 0xa001;
                        }
                        else
                                tmp = tmp >> 1;
                }
        }
        ret1 = tmp >> 8;
        return (ret1 | (tmp << 8));

//    uint8_t uchCRCHi = 0xFF ;
//    uint8_t uchCRCLo = 0xFF ;
//    uint8_t uIndex = 0;
//    uint16_t crc_data;
//
//    while (usDataLen--)
//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
//        crc_data = uchCRCHi;
//        crc_data =  crc_data << 8;
//    return (uint16_t)(crc_data | uchCRCLo) ;
}
我输入的数据是uint8_t    rx_buff[8] = {0x01,0x03,0x00,0x01,0x00,0xd5,0xca};
返回的数据应该的是01 03 02 03 E9 79 3A 才对,但是两个方法的返回值的第一位分别为04和02,其他的都能对应上,数组也没有超限

网友A:
01 03 00 01 00 D5 CA
输入7字节。
Modbus CRC16校验(查表)计算结果:D4C8

楼主:
我只是对前5位校验,可是为什么校验完了之后第一位数据会被改变?

网友A:
溢出造成的?

楼主:
我将数组扩大了好几倍,应该不会是溢出造成的

网友B:
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C:
楼主想要什么结果

网友D:
crc校验的种类比较多

网友E:
修改校验算法

网友F:
不一定非要加校验啊

网友G:
网上有小工具可以验证一下是什么校验算法

网友H:
校验通不过吗

网友I(2024-08-11):
CRC参数不匹配?

网友J:
算法实现错误

网友J:
重新检查你的CRC校验算法实现,特别是位运算和循环逻辑部分。可以使用简单的测试数据(如全0或全1的数据)来验证算法的正确性。

网友K:
输入给CRC校验算法的数据可能本身就有误,或者数据格式(如字节序)与算法要求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