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不能设置输出文件为hex

楼主(2022-04-12):
我的IAR怎么不能设置输出文件为hex

楼主:
做个来玩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接受一个程序,STM8,用IAR。
我发现生成的是bin文件,不是hex文件,用STLINK没法烧写。

楼主:
我试着改成HEX格式的,就自动关闭IAR

网友A:
估计是这个芯片不支持

网友B:
可以设置输出hex文件,我的就可以,找你的软件和系统问题。

网友C:
IAR的设置,和芯片没关系。

网友D:
要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只能输出Bin的时候,用STVP导入编程的时候指定偏移地址,烧录严重没有问题,再在STVP下导出S19即可包含偏移地址和CRC信息。

网友E:
option -- Output Converter 里面设置

网友C:
怎么可能输出不了啊,这跟芯片什么关系,是你自己的设置吧

网友F:
你的iar是什么版本的啊

网友G:
楼主怎么弄得,错误在什么地方?

网友H: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I:
哈哈,啥情况,问一下楼主怎么**IAR啊。

网友J(2023-03-03):
或许是权限问题你右键管理员运行keil看看

网友K:
工程选项output里面改

网友L:
是IAR的问题吧

网友M(2024-06-21):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