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可以不挂接外部晶振吗?

楼主(2022-04-12):
STM8S用了8年了,一直使用的是内部16M晶振,稳定运行,但最近需要用到AD,8S的AD是10位的,看了下8L的AD是12位的,所以决定用8L做,但是不知道8L是不是跟8S一样,用内部16M晶振能稳定运行?

网友A:
ADC转换跟晶振频率无关,可以用。

网友B:
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C:
ADC的运行确实不需要时钟多么准。

网友D:
使用 STCUBEMX 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E:
内置的也挺好用。

网友F:
可以的,不用外挂晶振的

网友G:
不用换外部的,内部的也可以的。

网友H:
如果外部晶振质量不行,还不如使用内部晶振呢。

网友I:
可以不用外挂晶振

网友J:
可以用内部时钟
不过得配置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6M

网友K:
可以不用外部晶振,试试就知道

网友L(2023-03-03):
对于有串口,CAN之类的,要求波特率比较准确的,最好还是有外部晶振,外部晶振的精度比内部RC振荡高几百倍

网友M:
adc不用太高精度,用内部时钟也可以

网友N:
时钟不用太精确的场景下可以不用外部时钟

网友O(2024-06-21):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P: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Q: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