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单片机显示怎么都不对

楼主:
写了乘法,如k=50*4,不是应该为200,十六制为0xC8,可下载到单片机显示怎么都不对

楼主(2022-04-12):
调试了一下,可发现k=0xFFC8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你的k, S[]是如何定义的把?

网友B:
关注最终结果

网友C:
从下面的代码看,k应该是int_16的,赋值那里做一个显性类型转换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D:
不过我还是关心一下编译器的版本?

网友E:
uint16_t  是无符号数据类型
int16_t    是带符号数据类型
50 * 8默认都是无符号数据类型,你的变量K应该是带符号数据类型。

网友F:
把K的数据类型改为无符号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和编译器的版本有关系吧,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E:
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发现错误在哪里出现的。

网友G: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回事呢?

网友H:
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

网友A:
等楼主研究出来原因。、
k定义的是什么类型数据?

网友F:
我也调试一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I:
实际显示是多少啊

网友J:
每次的现象都相同吗

网友K:
是不是波特率不匹配了

网友L:
这个存在大小端吗

网友M:
说明一下实际显示内容吧

网友N:
完全可以用示波器卡波形看看

网友O(2025-09-05):
下载到单片机显示异常,可能是程序逻辑错误(如引脚定义错)、硬件接线问题(接触不良)、晶振或电源不稳、烧录器配置有误,也可能是显示驱动代码与硬件不匹配。需分步排查:查接线、核对引脚、测电源,用调试工具单步运行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