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楼主(2022-04-12):
两个单片机怎么实现短信的收发?

网友A:
详细说说啊!用的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B:
手机短信吗?

网友C:
用键盘编辑的短信通过UART,经过FSK之后用天线发送,接收端解调后得到的信号;总是得不到想要的值

网友D:
短信?那先弄个短信模块了。

楼主:
只要一玩键盘编辑并且发送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E:
能不能给一个好的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F:
能够收到数据,那么收到的比特数据移位或者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这个通过各自的UART的啦

网友E:
这个是通过UART的功能实现的

网友H:
短信的收发是跟相应的通讯模块相关系的啦,只是需要单片机进行相应的控制的

网友I:
可以直接用GPRS模块呀!!

网友J:
跟两个手机一样

网友K:
楼主详细说说 得到的是乱码还是别的啊

网友L:
判决反了引起的接收错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M:
你需要2G或者4G的通讯模块才行哦

网友N:
这种短信是需要开通服务的,挺麻烦的

网友O:
单片机对接通讯模块就可以的,这样就能实现短信收发了

网友P:
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下cat4 模块

网友Q:
正常就是加个gsm通信模块就行了,就能实现短信收发

网友R:
你指的短信就是手机发的那种短信呗

网友S:
可以使用4G模块,因为现在2G网络都很少了,但是发短信好像不是很影响

网友T:
应该用通信模块就行吧,能发短信的那种

网友U:
要加GSM吧?

网友V:
你先熟悉 一下4G模块的发短信功能,就AT指令就行

网友W:
单片机用串口与模块通讯,让模块实现短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