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STM32F103小容量、中容量和大容量单片机介绍

楼主(2022-04-12):
#申请原创#
一、小容量、中容量和大容量表示的型号
STM32F103x4和STM32F103x6被归为小容量产品,闪存小于等于32K
STM32F103x8和STM32F103xB被归为中等容量产品,闪存小于等于128K

STM32F103xC、STM32F103xD和STM32F103xE被归为大容量产品,闪存大于等于256K

小容量、中等容量和大容量的F103芯片资源如下

STM32产品型号选项表如下

由于中等容量和大容量产品使用的比较多,所以就从中容量的芯片开始介绍
1、中容量STM32F103RBT6介绍
首先在器件一览表里面可以看到STM32F103Rx的闪存有64K和128K两种,那么我们的STM32F103RBT6应该是多少呢,结合上图的选项表里面的命名规则,可以看到8表示64K,B表示128K

所以STM32F103RBT6闪存是128K,单片机其他资源如下图,就不一一介绍了

1.1 供电方案

结合上面三个图可以看到STM32F103RBT6的电源分三类
1、VBAT:可以用电池供电,一般直接接到VDD
2、VDDA/VSSA:旁路电容为10nf+1uf
3、四对VDD/VSS:旁路电容为100nf,特别注意VDD3还需要接一个4.7uf,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但一般哪怕电容大一点小一点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1.2特殊的IO
1.2.1晶振引脚
一般只需要接8M晶振即可,32.768是用到RTC才需要接

1.2.2boot0和boot1脚
boot0和boot1是配置不同的启动模式,一般都接gnd即可,如果有时遇到程序下载不进去,试试将boot0拉高,可能重新下载就可以下载成功了

1.2.3NRST脚
官方文档里面是直接外接一个电容和按键到gnd,但一般都会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1.2.4 SW下载口

综上:这些IO属于比较特别的IO口,新手最好不要使用,这样也可以避免出现一些错误
----------------------------------------------------------------------------------------------------------------------------------
2、大容量STM32F103ZET6介绍
首先在器件一览表里面可以看到STM32F103Zx的闪存有256K和384K和512K三种,那么我们的STM32F103ZET6应该是多少呢,结合上图的选项表里面的命名规则,可以看到
C表示256K,D表示384K,E表示512K
所以STM32F103ZET6闪存是512K,其他资源如下图,就不一一介绍了

2.1供电方案
可以看到大容量和供电方式和中容量的差不多,也是分三类,只不是因为引脚更多,所以VSSA/VDDA这一组电源更多,同样的也特别标注了VDD3需要接4.7uf电容

其他的譬如晶振、RESET脚、下载口、boot0/boot1这些都是一样的,就不复赘了

其实上面的这些信息都可以在STM32的数据手册和中文参考资料里面找到,但是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耐得下性子去看,就好像我还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在询问STM32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其他打开规格书首页就能看到工作电压的信息。其实说来惭愧,对于ST官方的资料我也没有从头到尾看一遍,做设计也都是在网上抄别人的方案,就譬如芯片电源引脚旁边的滤波电容应该放多大,我也是看了官方的资料里面才知道放一个100nf就够了,在VDD3旁边还要放一个4.7uf电容,虽然依旧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其它是官方的背书,下次别人问起来,自己也知道原因所在。这次也是因为要做一个设计,本来想要使用STM32F103RBT6的芯片,但是要用到DAC,发现这个芯片没有DAC功能,于是选了一个大容量的芯片,此贴当作自己的一个小笔记,方便日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