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一定要主时钟分频才行么

楼主(2022-04-12):
STM8的低波特率2400、1200一定要主时钟分频才行么,9600,4800和19200现在都正常

网友A:
一样的吧,都可以直接设置,库都写好了,调用即可。

网友B:
不是都可以吗?我没玩过STM8

楼主:
我用库函数初始化为2400也不行呢?

楼主:
4800.9600.19200都正常,如果主时钟分频为2,也就是8M时,这样就2400正常了

楼主:
那我再试试看看,理论上的确不应该这样

楼主:
不分频误差比较大吧;
你可以算下,我没算过呢;

楼主:
不分频的确不行

网友C:
不应该吧?
你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D:
这不是波特率设置的事么

楼主:
真是不行,如是不分频不行的,用库函数初始化也是不行,所以不存在计算错误,分频后就可以了,证明计算无误,应该是STM8的RC振荡误差

网友E:
应该是STM8的RC振荡误差,不分频怎么弄都不行的,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用过,或者都是分频 了使用的

网友F:
必须分频才可以

网友G:
不分频误差比较大

网友H(2023-03-03):
分频之后可以使输入的速度降低,单片机可以更好的响应,否则振荡频率巨高,信号持续的周期过短,那单片机怎么响应

网友I:
这个都可以的吧

网友J:
这是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K(2024-06-21):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