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采集引脚有1.6伏左右的电压?

楼主(2022-04-12):
STM32F103C8自带ADC,采集引脚有1.6伏左右的电压?

楼主:
初始化完成后采集引脚不应该是0V吗?我用了PA1 PA0 对应ADC_0 ADC_1都试过,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下载完程序后都是1.6V左右

网友A:
实际多少就是多少啊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有时候还是2.56V,不明白为啥

楼主:
我觉得应该是0V啊  要不然正好有个1.6V的电压要测 ,这不就误判了吗

网友C:
你这是悬空的测试吧?

网友D:
我感觉是随机的

网友E:
ADC的输入通道是不能悬空的,悬空时的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F:
由于 ADC 工作的时候, 采样电容跟引脚之间有电荷交换, 对悬空引脚会造成影响.

网友D:
什么电压都属于正常情况, 请不要做悬空测试, 这是无意义的测试

网友G:
和外围电路有关,不知道你怎么接的

网友H:
我感觉如果不连接的话可能是随机的

楼主:
我采集的时候如果悬空也是一个不定数

网友I:
采样电容跟引脚之间有电荷交换

网友J(2023-03-03):
电源的中间值吧,没接输入。引脚是否为悬空状态

网友K:
你这是不是悬空了啊

网友L:
悬空的引脚值是随机的

网友M(2024-06-16):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