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静电黑屏,如何整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3):
大概率是金属外壳没有良好接地,拉根线从外壳到外部电源地上试试

楼主(点评):
试了将金属外壳和电路主板GND连上,还是不行。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连接的位置很重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金属外壳没有良好接地,拉根线从外壳到外部电源地上试试

外壳接地后确实过了。
但是发现个新问题:打充电口金属部分接触8KV过不了,7KV没问题。之前没发现。

网友B:
外部电源 自己做的还是买的现成的?
有没有认证的?
初次级y电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