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控制中断

楼主(2022-04-12):
上位机发送然后单片机回复的例程中,在“sstm32f10x_it.c”中写的串口中断处理函数,为什么不用在他的头文件“stm32f10x_it.h”中进行声明???
LED和USART中的函数会在他d们自己的头文件中进行声明

网友A:
您是说中断处理函数没有在头文件中声明?

网友B: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但是都这样的啊

网友C:
记得这个是名字对上就行,放哪都可以。只是建议统一放在it里面的而已,都不需要声明啊

网友D:
串口中断函数与中断的头文件并无关联,所以不需要在头文件中进行声明,只需要能被中断调用即可

网友E:
如果需要用到头文件中的宏定义,那就表示与头文件关联,必须进行声明,不然编译时会出错

网友F:
如果你在中断函数里面有用到串口文件里面的变量或者函数才需要声明,如果没有用到那么就不需要声明了,声明是因为你要用到声明的东西才需要的

楼主:
统一把中断函数写在it里面是方便直观的看到有多少中断函数吧,不然分文件就很难一下子看到有多少中断函数了,得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的去找

网友A:
为了方便查找,所以把中断函数写在了一起

网友G:
如果中断函数没有调取其他文件的函数和变量的需要,可以不加声明的啊

网友H:
开发商习惯问题?

网友I:
所有中断函数都已经在启动文件是声明了,

网友J:
因为中断函数不能被直接调用,所以其它地方不需要声明

网友K(2023-03-03):
在接收中断里面,不但要清除接收到数据标志位,还要清除其它引起这个中断的其它标志位

网友L:
没有用到那么就不需要声明了

网友M:
中断函数都已经在启动文件声明了

网友N(2024-06-16):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O: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