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2-04-12):
如图所示,IN+范围是10V到24V.现在用一个PNP三极管开关电路来控制VIN+的通断。M1是一个DCDC模块(输入范围是6V到40V,输出降压到DC5V).KEY是MCU控制信号,KEY来控制Q2通断,进而控制Q1通断。

请问图中:R2,R3的配置是否合理?怎么计算?

网友A:
R2/R3先不确定是否合适,考虑R5(470K),假设CPU是5.3V供电(纯粹是为了方便计算),Q2的Vbe按照0.6V算,R5上电压是4.7V,电流是10uA;
假设这10uA电流都流过Q1的be,Q1放大倍数按100倍计算,最多能向负载DC提供1mA电流;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1 M1模块 换个带en的
2 你的电路不合理 R5 不要3 模块前那个10欧是认真的吗?

网友C:
楼主电路是不是为了发贴而杜撰?!不像实际电路设计中碰到的问题。

现在电路设计水平普遍提高?或者真正设计电路变少?

电子论坛人气低迷。不只是21IC。

楼主:
R5画错了。R5实际是在B,E之间的。这个电路是世纪实际使用过程的一个电路。测试发现,输入低于12V,如11.5V,输出不能稳定在5V,只有2.8V。负载电流最大0.6MA。把Q1的CE短接。整个DCDC模块是正常的。现在来看,是Q1外围设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M1模块 换个带en的
2 你的电路不合理 R5 不要3 模块前那个10欧是认真的吗?
...

10欧放这里可能不合理了。降低了输入电流吧?

网友D:
要考量5551的漏电流的。电阻是否取值过大。

网友E:
Q2发射电阻配这么高,你的Q2能不能导通都是很大问题,按照你的电路10V输入时R2//R3 阻抗大约需要1.2M,如果24V输入则更大

网友F:
Q2弄成C极恒流方式就好了

网友G:
感觉现在大学出来的电子专业的,连基本的三极管电路都不会分析?不就简单的数学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发射电阻配这么高,你的Q2能不能导通都是很大问题,按照你的电路10V输入时R2//R3 阻抗大约需要1.2M,如果 ...

Q2的发射极电阻画错了。是在BE之间的。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

电路没什么问题,三极管的倍数至少要给出来,三级管做为开关使用,工作在 饱和和截止两种状态,
截止就不说了,饱和时CE压降取导通压降0.6~0.7V,剩下的就自己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