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SP8266 连不上网,求助~大佬们

楼主(2022-04-13):
是太极创客的一个小电视的开源项目烧好程序后,组装在 3立方厘米的外壳中就连不上网,稍微散开一些就能连上网,请问大佬们是什么原因
接线图

成品

如上图所示,内部分层是,依次是 最里层 充电模块 、锂电池 、 esp01s模块 、 oled屏幕
也就是esp01s模块是夹在电池和屏幕中间
但是电池大概占了2/3的面积,esp01s模块的pcb天线放在电池没遮挡的剩下1/3的地方,但就是连不上网
稍微把屏幕拿到外壳外面点,就能连上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1.确认各部分没有短路,组合时也没有短路!
2.就感觉挺奇怪的,有种很极端的感觉,要么组装起来时怎么都连不上网,要么稍微松开一点点就一直能正常脸上网。
3.求助各位大佬了,困扰了好久了,谢谢~

tyw
@yzh1094602242 :人体碰到天线,改变了天线分布电容,破坏了谐振频率.
@tyw :大佬,我分散状态试了下,直接用手捏着天线就完全收不到信号了,一松手就立马收到,百分百这样。是我这个模块个体的问题吗
@tyw :好嘞
tyw
@yzh1094602242 :oled有机发光屏背光反光膜也含铝箔,也会有影响,自己试一下.
@tyw :好的,谢谢,十分感谢~~
tyw
@yzh1094602242 :oled有机发光屏不会有影响,做外壳顶要紧是天线上方无金属遮挡物.
@tyw :感谢大佬,我晚上回去再调调看,另外oled对信号影响大吗
tyw
锂电池外包装铝塑膜含铝箔,靠近天线会把信号屏蔽,要尽量离开些

网友A:
你要是去天线厂,人家会问你,你为什么要把天线跟电池放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去天线厂,人家会问你,你为什么要把天线跟电池放在一起

现在知道啦

网友B:
信号干扰影响吧,要么你添加一个外置天线这样效果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干扰影响吧,要么你添加一个外置天线这样效果会好点

散开状态直接用手指捏着天线就没信号了,这正常吗

tyw
@yzh1094602242 :焊台一般调300~350,时间3秒左右,要用中性焊油.
@tyw :大佬,还有个问题,我这个是组的第二套,第一套也有这个问题(但同样的布局稍微调整了下方向组装起来就能正常通信),我明显觉得第一套的8266信号比第二套的8266信号强不少,第二套有时候完全散开状态都收不到信号,是不是坏掉了,第二套这个8266就焊导线的时候焊了很久(烙铁和锡丝比较差,开了400°焊了好长时间),这样会不会弄坏或者影响到了某些元器件的....
@tyw :原来是这样
tyw
人体碰到天线,改变了天线分布电容,破坏了谐振频率.

网友A:
天线对外辐射,需要空间,把电池放在8266与OLED之间,8266的天线尽可能靠近边缘,远离电池和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对外辐射,需要空间,把电池放在8266与OLED之间,8266的天线尽可能靠近边缘,远离电池和电路板。[em: ...

请问如果天线那侧  贴着树脂的外壳放置,这样似乎就没什么空间了,这样可以吗,还是尽量同时满足给他点空间的条件

@yueguang3048 :确实了二位都很厉害,我去年有两个帖子,分别看到了你们的解答,十分感谢~
@yzh1094602242 :你都实际测一下。别叫大佬,得叫叔,T叔可是论坛里最热心的,也是技术超牛的前辈。
@tyw :好的大佬
tyw
@yzh1094602242 :塑料壳不会影响,但壳子薄,相隔天线近,手摸外壳就难说了.
@tyw :就是正常工作,不碰的话,天线贴着外壳放,对信号有影响吗(天线贴着外壳放起码是没有电池和屏幕的干扰了)
tyw
你隔着外壳摸,看有影响没有.

网友C:
走过走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开状态直接用手指捏着天线就没信号了,这正常吗

你这个是板载天线,性能一般,如果是测试可以用,如果是实际项目最好用外置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板载天线,性能一般,如果是测试可以用,如果是实际项目最好用外置天线, ...

就是自己做了玩玩的为了美观实在没办法,就没搞明白同样的东西我做了2个,一模一样的布局后,第一个就是能组装状态下联网,第二个就是连不上网络

网友B:
那就别纠结了,有能用的就行了

网友D:
换一个Wifi模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Wifi模块试一下

回去验证下,新的正好今天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