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欠压,是如何烧板子的

楼主(2022-04-13):
一直觉得只有过压会烧板子,
今天遇到了,电源电压不够,也能把板子烧了,芯片都冒烟了,

但是不明白电压不够是怎么把器件烧毁的?

网友A:
会不会是后级短路,导致的欠压?
是欠压还是输出过载?

网友B:
还是不能理解,电源给2个并联的负载(A和B)供电,假设由于某些原因导致A负载短路,那么此时供电电压会被拉低,那么负载B是怎么烧掉的呢?

网友C: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D:
你板子上有升压电路么?

网友E:
怎么能欠电压还烧了呢?有浪涌?

网友F:
不可能呀,你这有点儿神奇了

网友G:
你怎么测的电压是低的呢?

网友H:
正常来说,欠电压是不会烧板子的

网友I:
可能是你的电路设计有点儿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J:
你空载测电压是多少,别插负载侧电压

网友K:
正常是欠电压不能烧坏板子,因为电压过低

网友L:
你这点路可能多少有点毛病,需要贴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