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化必选芯片STC32G12K128

楼主(2022-04-13):
STC32G12K128  是 用来 PK  M0 的,  32位除,16位除,端口的位操作, 甩 M0   N条 大街,2组 CAN 就值RMB5, 其他白送,USB, FLASH 128K, SRAM 12K, 32位 8051,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

1,STC32G12K128 实验箱演示程序第六版上线,  2022/4/7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32G-DEMO-CODE.ZIP, 2022/4/7
STC32G12K128 实验箱例程包,添加例程“49-CAN总线标准帧收发测试”汇编例程

2,STC32G12K128 系列32位8051中文数据手册 , 2路 CAN,  USB, 128K FLASH, 12K SRAM, 2022/4/7
http://www.***.com/STC8F-datasheet/STC32G.pdf, 2022/4/7

楼主:
用 DMA, 减轻 CPU 的 压力,让 CPU 去 睡觉, STC32G12K128,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高精准12位ADC,  2组 CAN, USB, 32位 8051

网友A:
必选?这么有信心吗?我点亮一个LED是不是也要必选STC32G12K128?做汽车主控是不是也要必选STC32G12K128?

网友B:
STC32G12K128仿真需要仿真器吗?

网友:
不是唯一吧

网友C:
赶紧出那个 500MHz 的, 我要带网口的,  代替M7,  ST的H7价格受不了.

网友D:
C251资料还是太少,用的人少,STC32频率也太低,C251内核效率也不高,只能是价格便宜些替代51,STC任重而道远。

网友E:
你们快把规格书里面的指令集的功能说明翻译成中文吧。

网友F:
为什么不换RISC-V内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快把规格书里面的指令集的功能说明翻译成中文吧。

早已是 全中文 指令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换RISC-V内核呢?

已大规模量产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PDIP40, 32位8051,STC32G8K60-LQFP48/LQFP32/TSSOP20即将导入量产,STC32F8K60-72MHz-LQFP48/LQFP32/TSSOP20/PDIP40即将导入量产; STC32M4-144MHz-LQFP144/LQFP100/LQFP64    也在设计,即将导入量产;  RISC-V 已预研发3年会出产品但暂缓====让我们喘口气,研发团队 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51资料还是太少,用的人少,STC32频率也太低,C251内核效率也不高,只能是价格便宜些替代51,STC任重而道 ...

资料已很多: 1,RMB5的STC32G12K128的新数据手册已很详细;2,有完善的实验箱例程;3,有完整的库函数支持;4,FreeRTOS 已移植到 STC32G12K128; 5. RT-Thread 已有粉丝在研究移植

网友D:
STC 啥时把C251的资料都翻译一下。

楼主:
USB型 MCU:STC8H8K64U-45I-LQFP64 RMB4.5、LQFP48  RMB4、PDIP40  RMB5,QFN64  RMB5
USB, 真12位ADC, DMA(支持 彩屏/ADC/4个串口/SPI), 主频最高45MHz,同频比普通8051kuai 13.2倍, B 版USB直接连电脑仿真/下载,供货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大规模量产 STC32G12K128-LQFP64/LQFP48/PDIP40, 32位8051,STC32G8K60-LQFP48/LQFP32/TSSOP20即将导入 ...

暂缓3年的做法,值得商榷,STC总是在老外的IP框架里转圈子,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尽快拿出RISC_V的方案。选择大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