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拼接屏信号干扰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
下面就常见的液晶拼接屏信号干扰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做了以下归纳:
第一类:信号传输线的问题
因为信号传输线屏蔽网所采用的铜线质量不过关或屏蔽网过稀导致起不到很好的屏蔽作用。而且此类视频传输线因为电阻过大对所传输的信号对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且此类视频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Ω以及参数超出规定也是产生故障的原因之一。
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或断路对传输信号质量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此类故障表现为在液晶拼接墙上产生较大面积的网纹干扰导致显示图像被全部破坏。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但在同一个显示系统中并不会所有的接口同时出现问题。
当出现以上现象时只需要更换合格的视频传输线以及检查排除存在问题的信号接口即可。
第二类:由供电系统的电源所引起的
液晶拼接屏受电源上的干扰问题主要是因为电网中使用了可控硅设备,特别是大电流、高电压的可控硅设备对电网的污染十分严重、导致在同一电网中存在不洁净电源:例如本电网中有大功率可控硅调频调速装置、可控硅整流装置、可控硅交直流变换装置等等都会对电源产生污染。当出现此类干扰问题时只需要对整个液晶拼接屏系统采用净化电源或在线ups供电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