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DS bootload,flash驱动放在bootload里运行,不动态加载怎么实现?

楼主(2022-04-13):
最近在做bootload程序,客户要求用s19格式或者是hex格式,但是用hex的话没有动态加载flash驱动的选项,我之前做的都是通过诊断仪把flash驱动下载进去的,现在客户的工具没有这一项,所以想请教u一下,怎么吧flash驱动放在boot里面,在升级的时候,把flash驱动拷贝到RAM里执行,升级结束就删掉就好了

网友A:
必须要动态加载吗

网友B:
一般这段程序放在什么位置呢

网友C:
对这方面一点也不了解啊

网友D:
可否先介绍一下这个uds呀

网友E:
咱们常用的是什么格式的啊

网友F:
不升级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