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C3061驱动BTA04A可控硅,输出负载为高压点火器,有1%左右的概率,BTA04A会损坏

楼主(2022-04-13):
用MOC3061驱动BTA04A可控硅,输出负载为高压点火器,出现问题的是  有1%左右的概率,BTA04A会损坏,希望大神指导改进电路已解决该问题

楼主:
如果我电感改成自恢复的保险丝  会不会起到保护可控硅的作用

楼主:
或者说去掉电感,哪里加个压敏电阻

网友A:
有没有完整的电路?
那个点火器只接一根线吗?
ACL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工作模式是连续工作还是断续工作,还是单脉冲工作?

网友A:
触发时间点在一个周期的什么地方?
点火器需要电流多大?是不是一个线圈,直流阻抗多少?

网友A:
BTA04A 损坏,无非就是过压或者过流。也就是单次能量超过限度。
另外烧掉的现象是什么?短路?断路? 线路中有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
如果你的点火器阻抗过小,负载很重,那么前级控制稍微有一点问题,就会烧掉。
如果点火器阻抗非常小,那么可以100%烧掉。
阻抗介于某个值之间,那么也可能凑巧会接近 1% 概率。

这个东西坏掉的原因可能有1000中,你什么都不说明白,大家猜都没法猜。

网友A:
就好像假如你是医生,
有人问你,一个人生病了,然后死掉了,
也不跟你说清楚具体情况,就问你是因为什么病死的,
你也猜不到。

网友B:
3061是零点开启好像,没有加电容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