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公司计划对F1系列MCU减产吗?

楼主(2022-04-13):
现在公司产品全部是用的F1系列的,但是PCB厂家建议我们换成F3系列的,说是F1的制程太老了,后续可能会减产。现在市面上用F1的应该比F3的多很多吧。请问真的有这么回事吗,会陆续减产?

网友A:
现在市场上F3已经比F1多很多了,软硬件兼容的貌似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场上F3已经比F1多很多了,软硬件兼容的貌似可以直接用

F3是M4内核的,F1是M3内核的,这不改程序烧进去能运行吗?我的程序都是基于ST标准库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3是M4内核的,F1是M3内核的,这不改程序烧进去能运行吗?我的程序都是基于ST标准库写的 ...

我试了是可以的,至少M4和M3是代码兼容的.你可以看作是频率高,多了几个外设的M3.

好的,谢谢,弄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C:
选型就得注意点

网友D:
PCB厂家建议?PCB厂家怎么知道的?

公司采购把MCU这些全包给PCBA公司弄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CB厂家建议?PCB厂家怎么知道的?

莫非是像LC那样,又卖芯片又做PCB的

网友F:
GD搞的兼容F1太早了,和近两年出现的一大堆兼容F1相比没什么竞争优势。倒是后来的F3(包括FFPR)、E23、5系列还有点特点,我感觉主力也是这几个。

网友G: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STM32F103VBT6,想用GD的相同型号替换,我也是用原ST库写的程序只修改了几个超时参数其它都没动直接下载到GD的芯片上,初看程序运行正常,但由于我的产品用了5路步进电机,当超过3路电机同时运行时就会出现严重丢步现象,而且是空载情况下,同样的程序在ST的芯片下运行正常,都已经用了很多年了都没事。后来我用GD的库改写了程序也一样,找过代理商的FAE没找到原因,请问你们的产品有出过类似的问题吗?请指点一下问题到底可能出现在哪里,万分感谢!

我这刚替换,没遇到你说的情况。而且我这边产品没有多路PWM的使用。你有没有把丢步情况发生时,GD各定时器的值弄出来看一看?能规避的话也可以继续使用啊

网友H:
没听到官方消息

网友I:
估计会战略性的调整

网友J:
至少明面上没有这种消息

网友K:
F3用的多不多啊

网友L:
多元化发展了

网友M:
估计有可能转移重心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是可以的,至少M4和M3是代码兼容的.你可以看作是频率高,多了几个外设的M3. ...

兼容的直接用F3, E3 E1更好40nm的速度快稳定功耗低

网友O:
不要,刚刚熟悉了,可不要减产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不要,刚刚熟悉了,可不要减产啊

因为,F1是在台湾流片的,产能不足~F3是国内流片封装,供货有保障,价格也更有优势

网友Q:
个人也建议使用303,,303比103强的太多了,代码库风格和命名一样,,,某些外设(gpio速度、i2c)比407、450、429什么都强

网友R:
赵姨现在的MCU也是紧俏的很噢。

网友S: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因为,F1是在台湾流片的,产能不足~F3是国内流片封装,供货有保障,价格也更有优势 ...

现在的情况,台湾要进入共存模式了,台积电的岛内供应怕是指望不上了.各位该未雨绸缪了.

网友T:
建议用国内封装的F3我都从E23改为F3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情况,台湾要进入共存模式了,台积电的岛内供应怕是指望不上了.各位该未雨绸缪了. ...

新增了华虹的产能,部分型号已经不缺货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P:
新增了华虹的产能,部分型号已经不缺货了哦

反正GD32F103ZE又在立创商城出现了,
"工程师们,我想死你们了."
STM32的,呵呵,去死.

网友U(2022-05-13):
一般都是建议你用最新系列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P:
新增了华虹的产能,部分型号已经不缺货了哦
MCU, or Nor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