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硬件设计时该如何分配资源

楼主(2022-04-13):
那F407来说,

串口2和网口是复用的,

最初使用的时候,所有的串口和网口都用上了,现在需要在加一个串口

本以为还有的,但是一查引脚分配才知道复用了

我的问题是:引脚复用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于硬件设计来说,如何分配资源才能合理呢?选型的时候,应该不会那么细致的查看每一个复用情况,感觉大多数也没有那个精力,实际开发情况也是有可能改变的,那么这就考验硬件了

网友A:
感觉这一块确实耗费很大精力,
但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确需要的资源是什么,然后先看稍微复杂点的资源,比如网口、FSMC等,其次USB、串口等···

网友B:
还真得看需求,慢慢分配~

楼主:
感谢,
这个实际操作起来,总是各种不确定~~

网友C:
ST的用Cube MX好分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用Cube MX好分配很多

确实,设计的时候很方便

有的时候选型,还不太适合用

网友D:
其实选型的时候最好是好好查查复用情况,不然后续会给自己带来无尽麻烦

网友E:
正常来说看你都常用什么,比如网口,串口都常用的话就好好规划一下这两个地方就行了

网友F:
   一般都是看常用什么功能,然后合理分配

网友G:
也没啥分配资源的,都是沿用原来的设计

网友H:
也不能看那么细致,要是重新做个大项目其实还好,要是小项目,这么细致的话会很耽误时间的

网友I:
可以先预计一下,预估后期会有什么功能,预留一下就好了

网友J:
复用是比较麻烦的,主要是规划不容易

网友K:
没有啥合不合理的,就是看自己习惯

网友L:
你们软件和硬件不是一个人吧,所以硬件考虑的比较多,比较复杂

网友M:
设计硬件属实耗费精力,太累

楼主:
就是开始的时候费时费力,主要选型的,还总有人在后面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