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FLASH能否烧写两段代码?

楼主(2022-04-13):
就是平时用的boot+app的形式

用keil烧写,直接改地址就好了,这个我会

用jflsh烧写HEX文件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能否实现把两个代码烧到一个片子里

网友A:
可以把两个hex文件合并成一个hex文件再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两个hex文件合并成一个hex文件再烧录

请问,怎么合并

网友B:
不知道用JLINK的命令行不行?

loadbin 0.bin 0x8000000
loadbin 1.bin 0x8000400

网友A:
jflash -> file ->merge data file,jflash先打开第一个hex文件,选merge data file再选第二个hex文件就会把两个合并。

网友C:
都烧进去运行哪一个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烧进去运行哪一个呢

当然是先运行0x08000000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jflash -> file ->merge data file,jflash先打开第一个hex文件,选merge data file再选第二个hex文件就 ...

好的,谢谢

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