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两个hex文件,是否可以合成一个

楼主(2022-04-13):
起始地址不一样,
两个hex文件都要烧写到片子里,

有什么工具或者方法,可以把两个HEX合成一个么?

网友A:
用python 写个脚本,呼叫hextobin的库
把2个hex转成bin,再把2个bin结合在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ython 写个脚本,呼叫hextobin的库
把2个hex转成bin,再把2个bin结合在一起

现在嵌入式选手也都开始python了么,厉害

网友C:
如何进行合并呢

网友D:
楼主的预期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怎么能这样操作呢

网友F:
需要使用什么工具进行合并呢

网友G:
不会出乱子吗

网友H:
没有现成的工具进行融合吗

网友I:
芯唐的icp工具有这个功能在“工具”->"合并文件工具"

网友J:
下载个UBIN,你想合并几个都行

网友K(2022-05-24):
可以,用jlink的jflash就可以的

网友L:
现在网上两个hex合成一个 不是太多了么

网友M:
你可以用脚本试试,网上有资料教程的

网友N:
我觉得都可以吧,jflash就行

网友O:
你用hex编辑器就行啊,因为hex都是带地址的

网友P:
工具就jflash,如果想自己看看的话就用编辑器

网友Q:
网上搜索,hex合成,就可以了

网友R:
现在很多都有hex合成脚本,自己找个靠谱的就行了

网友S:
用jlink吧,或者其他烧录软件估计也带hex编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