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fi信号强度怎么测试

楼主(2022-04-13):
无线通信过程中,
信号强度需要测量么,

或者换个问法就是,信号强度在多少,认为信号质量是稳定的

网友A:
手机连上的话,貌似有个信号强度,不知准不准

网友B:
不太清楚原理

网友C:
这种测试仪好像有很多

网友D:
我总感觉就跟检测磁通量似的

网友E:
我感觉不是很准确

网友F:
感觉那个型号不准

网友G:
还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