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STM32F207的工程能移植到GD32F450的芯片上吗

楼主(2022-04-13):
请问STM32F207的工程能移植到GD32F450的芯片上吗?STF207的是M3内核,而GDF450的是M4内核。我将GD的固件库替换进ST的工程之后报了很多错,都是一些参数未定义的error,但是这些参数又都可以右键go to 找到定义。

网友A:
存在着一些参数或者函数名称的定义名称不一致。go to能找到地址,可能是因为所分配的地址是一致的。方便的话可添加微信 18166272203,便于共同交流学习

网友B:
当然可以移植了

网友C:
倒是可以 但是估计修改的地方会很多

网友D: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网友E:
同系列的移植多方便啊

网友F:
最好不用goto语句

网友G:
为什么我有时候用goto跳转不过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