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代码最后一行要加个回车

楼主(2022-04-13):
MDK5
文件的最后,一定要有回车么?

没有就报错(警告),有就没事

翻了C语言的书,也没提这个

各位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没有说啊。

网友B:
是这样的,MDK会这样,有些编译器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C:
No need to add a space. Just move to the end of the last line in the file. Then press enter and save.

The warning is there because some tools will only process text that ends with a new-line character, so if the last text isn't followed by a new-line, that text will be ignored.

Almost all tools really process file data to the last character instead of to the last new-line character, but the compiler warning is there just to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get hurt if you move your code between different 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MDK会这样,有些编译器没有这个要求。

那可以在那里设置一下么?
或者说,每次想着多加几个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 need to add a space. Just move to the end of the last line in the file. Then press enter and save ...

嗯,看半天,大概意思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在那里设置一下么?
或者说,每次想着多加几个回车

我就是敲完最后多加两个回车,或者提示后加两个回车。

网友D:
原因不知,我就是加两个回车

网友E:
keil的问题,习惯就好,倒不费事

网友F:
这个不一定啊

网友G:
是不是软件自己加上去的啊

网友H:
不一定 这个是个人习惯

网友I:
并不是必要的

网友J:
不是 一定 是个人需求或者是习惯

网友K:
这个无所谓吧 加不加都行 加几个也都行

网友L:
mdk专有属性

网友M(2022-05-24):
编译器的问题,跟C语言没啥关系

网友N:
我觉得C语言好像没这么复杂吧

网友O:
这个好像是编译器对格式的要求,最后一行要回车

网友P:
我也遇到过这种警告,报错不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