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过孔一般用多大的

楼主(2022-04-13):
第一次画板子,
那种从顶到底走线的孔,一般要多大,最小能到多大

网友A:
和PCB生产厂家的工艺有关

网友B:
最小的过孔,看PCB生产厂家的工艺。一般双层板,只是信号的话,可以设置内径0.15mm,外径0.3mm

网友C:
过孔直径和厂家的工艺有关系,画板前先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的过孔,看PCB生产厂家的工艺。一般双层板,只是信号的话,可以设置内径0.15mm,外径0.3mm ...

这么小了,厉害了

网友D:
这个不清楚的话最好先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E:
那得看是什么种类的信号

网友F:
一般信号线我就给0.3

网友G:
看是什么种类的信号啊 电流多大啊之类的

网友H:
没有必要的话还是不要太小

网友I:
跟电流大小有关

网友J: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K:
这个要看你走的是信号还是电源了

网友L:
这个孔的大小一般和厂家的生长工艺相关吧

网友M:
过孔大小和通流要求以及PCB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N:
看排版密度

楼主(2022-05-15):
我一般最小就0.3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