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元微MCU(四)-DBW

楼主(2022-04-13):
void DBW0_Init(void)
{
  uint8_t DBWcon0;

  DBWcon0 = DBWCON0&0xF0;                     // Read the config of DBW1 in DBWCON0
  DBWCON0 = DBWcon0|                          // DBW1配置
            g0en_en|                          // 使能DBW0
            g0polb_1|                         // DBW0B输出极性翻转
            g0pola_0|                         // DBW0A输出极性不翻转
            g0cs_clkper;                      // DBW0(死区)时钟选择CLKPER
  DBW0CON1 = g0asdlb_1|                       // DBW0B引脚驱动为1,与G0POLB的位置设置无关
             g0asdla_1|                       // DBW0A引脚驱动为1,与G0POLB的位置设置无关
             g0is_pwm0;                       // DBW0输入源选择PWM0,DBW0A输出受G0ADOEN控制,DBW0B输出到引脚
  DBW0CON2 = g0arsen_dis|                     // 禁止DBW0自动重启
             g0dbm_m0|                        // DBW0的前死区由DBWDB0设置,DBW0的后死区由DBWDB1设置
             g0asdc_dis|                      // 比较器ACMP的输出对关断没有任何作用
             g0asdspps_dis|                   // DBW0输入引脚(DBW0IN)信号对关断没有任何影响
             g0adoen_dis;                     // 输出到原功能模块输出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