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BT6程序存储空间128KB,烧录64KB卡死,程序有bug已解决

楼主(2022-04-13):
GD32E103CBT6程序存储空间是128K,烧写超过64K的程序后,程序运卡死了。

网友A:
仿真看看,说不定是其他影响的卡死

网友B:
用仿真器把flash内容读出来,跟bin文件对比一下看看,如果一样就不是flash的问题

网友C:
每次都会卡死吗

网友D:
怎么找到的问题啊

网友E: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F:
得找到问题位置

网友G:
调试的时候看看哪里卡死了啊

网友H:
仿真器怎么读flash内容呀

网友I: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要实际仿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