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2个NMOS组成开关

楼主(2022-04-13):
2个NMOS组成开关,栅极是10V驱动电压,电源端是1Khz  20V的脉冲波,脉冲波输出0时候,Vgs见电压是10V,等脉冲输出高后,源极电位会抬高,GS应该变成-10V,这个时候MOS应该关断了,怎么还能导通呢。请教大佬一下。

网友A:
把电路稍微变型,就好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稍微变型,就好分析了:

这样的话,R1上的最高电压必然会在10V一下,一部分电压加载到了三极管M1上,功率大的时候会造成三极管发热严重,是把

网友A:
M1是场效应管,此电路按射级输出(射极跟随器)电路来分析即可。

网友B:
MOS样品我免费提供13632922958 刘R

网友C:
这个MOS管开关不适合通断脉冲信号。改继电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OS管开关不适合通断脉冲信号。改继电器就好。

开玩笑,高频的110K左右的频率,咋用继电器

@xmar :理解理解,我感谢回复,其实自己的问题,确实没描述清楚,因为一些细节自己清楚,理所当然的想到别人也应该知道了
楼主没说清除啊。V1、V2的频率、电压到底是多少?V1是1KHz? V2是110KHz?不开玩笑,想帮到你。

网友D:
参考电机驱动电路,自举电路

网友E:
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我就在用这个做开关,需要悬浮的供电,两个MOS中间是驱动的参考地,外部输入的电源-不要同这个参考地有物理连接

网友F:
源极电位会抬高,GS应该变成-10V

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

网友G(2022-05-25):
M1和M2的DS间都有一个二极管,NMOS管时,二极管负极与D相连,MOS管符号中没有体现出来,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电机驱动电路,自举电路

谢谢,你说的很对,要自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源极电位会抬高,GS应该变成-10V

谢谢,这个电路要自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是错误的,我就在用这个做开关,需要悬浮的供电,两个MOS中间是驱动的参考地,外部输入的电源-不要 ...

谢谢,这个电路要自居

楼主:
引用 网友G:
M1和M2的DS间都有一个二极管,NMOS管时,二极管负极与D相连,MOS管符号中没有体现出来,如下图

谢谢,这个电路要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