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PIC16LF1836的bin与hex问题

楼主(2022-04-13):
RT, 环境:MPLAB X IDE , 编译器 :XC8
遇到的现象:MPLAB 编译生成代码之后得到hex 文件,加入--OUTPUT=bin ,转成bin文件
。其中, hex的大小只有只有6k, 但是转出来的bin却有65k。

变大原因:bin文件的末尾,一段字符被改变,造成前面字段全部按照0x3FFF计算。

疑问:什么原因导致? bin文件的末尾会被加上一串神奇数字。

楼主:
bin应该结束位置

楼主:
加上了一串神秘数字

网友A:
1.bin file 会把所有内容加进去,即便是未编程区也补足。
2.最末尾我怀疑是不是配置字,你比对一下。

确实配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