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单片机awu模式下可否准确定时?

楼主(2022-04-13):
单片机awu模式下可否准确定时?

楼主:
假设进入awu休眠模式,此时按键中断了,我能否读出lsi的寄存器的计数值呢?

楼主:
然后用定时器1计时,这样无缝计时可否

网友A:
手册中没有计数值寄存器?

网友B:
只有分频和唤醒时间设置寄存器呢?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awu是什么模式

网友E:
自动唤醒模式,应该可以。

网友F:
AWU是用来当MCU进入低功耗的活跃停机(Active Halt)模式时提供一个内部的唤醒时间基准。该时间基准的时钟是由内部的低速RC振荡器时钟(LSI)或者通过预分频的HSE晶振时钟来提供的。

网友G:
STM8的LSI时钟测量
在使用LSI低速内部时钟时,为了确保最好的精度,它的频率可以通过TIM3的输入捕捉1来测定。

网友H:
AWU操作

为了使用STM8的AWU功能,按顺序执行如下步骤:
1.使用AWU_CSR寄存器的MSR位和TIM3的输入捕捉通道1来检测LS的时钟频率;
2.通过写AWU_APR的APR[5:0]位来定义适当的预分频值;
3.通过写AWU_TBR的AWUTB[3:0]来选择需要的自动唤醒延时;
4.置位AWU_CSR的AWUEN位;
5.执行HALT指令。
注意:计数器仅仅在HALT指令之后MCU进入活跃停机模式时才开始计数(请参考电源管理的活跃停机模式章节),AWU中断同时被使能。
预分频计数器仅仅在APR[5:0]值不同于它的复位值0x3F值时才开始计数。
空闲模式
如果不使用AWU,必须载入'0000'值到AWU_TBR的AWUTB[3:0]位来让STM8降低功耗。

时基选择

请参考AWU_PAR和AWU_TBR的说明。

网友I:
LSI低速内部时钟频率检测

在经过出厂校验后,在全温度范围内低速内部RC(LSI)振荡器的频率离散性是128 kHz+/-12.5%。为了获得精确的AWU时间间隔或者蜂鸣器输出,必须精确测量LSI频率。
可采用如下的步骤:
1.将AWU_CSR的MSR位置1来把LSI的内部时钟连接到TIM3定时器的ICAP1;
2.通过定时器的输入捕捉中断来测量LSI的时钟频率;
3.到向AWU_APR的APR[5:0]位写入一个适当的值来调整AWU定时间隔到期望的时间间隔。
 AWUTB[3:0]位可以被更改来选择不同的时间间隔。
LSI的时钟频率测量方法也可以被用来校准蜂鸣器的频率(见13.2.2)。

网友D:
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唤醒呢

网友J(2023-03-03):
采用高精度晶振方案

网友K:
自动唤醒应该可以

网友L(2024-01-11):
在AWU模式下,单片机可以相对准确地定时,但具体的精度和适用性取决于所使用的单片机和外部硬件配置。

网友L: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定时,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硬件定时器或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