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设置RX TX的方向寄存器

楼主(2022-04-13):
stm8使用UART 要设置RX TX的方向寄存器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作为IO的方向吧。不用吧。

楼主:
为什么可以不用设置直接用啊

网友B:
肯定是设置成这个模式后,自动就设置成需要的方向了。

网友C:
串口配置,不是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么

网友D(2023-03-03):
通过例程代码实践,个人认为串口使能是下面这两位,发送和接收器分别单独使用,STM8S USART

网友E(2024-04-05):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F: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G: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H: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I: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J: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K: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L: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J: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