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系列接入外部高速AD

楼主(2022-04-13):
stm32F103系列接入外部高速ADS930,AD是8-Bit, 30MHz Sampling,想问下,AD输出的并行口可以直接接到stm32的IO上吗,中间应该不需要FIFO了吧

网友A:
那你是是直接用GPIO操作,没有硬件FIFO一说,除非你自己软件做。

网友B:
随意瞄了一下ADS930的数据手册,高速的串行移位的数据,用STM32的8个IO来读,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楼主:
FIFIO是外置的芯片,比如IDT7205;ADS930是串行吗,看到8个数据线,不是并行吗

网友C:
ADC的手册上,一般有接口描述
甚至有的有并行和串行多种接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