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失败

楼主(2022-04-13):
在某些使用以太网交换机的应用中,如SMSC的LAN switch产品 ,会遇到链接失败的问题,尤其是使用相同型号的交换机的相同端口进行链接,如交换机1的PORT0链接交换机2的PORT0. 原因是上电后,交换机1的PORT0将发送数据来判断RJ45上哪组线是发送端或接收端,如果此时检测到碰撞,那么PORT0会启动一个定时器来计时,溢出时间由一个伪随机数来控制,定时器溢出后会自动转去测试另外一组线。同样,交换机2的PORT0也会做相同的工作。由于交换机1和2为相同的型号,其PORT0产生伪随机数的种子也相同,因此会导致两个交换机的PORT0始终检测到碰撞,最后产生链接失败的问题

网友A:
两个交换机使用不同的复位电路

网友B:
用不同的PORT口进行链接

网友C:
如PORT0接PORT1

网友D:
还有这个机制,那么随机数不可能每次都要一样吧

网友E:
伪随机,如果种子一样确实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F:
嗯,有道理,可以试试用一个悬空的IO加一段导线做随机。

网友G:
Clock之间会有频率的variation(3%左右),所以random seed撞到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应该是一个比较低的数量级, 一般不会碰到。

网友H:
还没遇到楼主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