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回调函数和普通函数

楼主(2022-04-13):
用STM32L0系列,发现HAL_UART_RxCpltCallback这类中断中的回调函数和普通函数没什么区别呢,回调函数定义是将函数指针作为别的函数的参数被调用,但是感觉HAL_UART_RxCpltCallback没感觉作为其它函数的指针呢?

网友A:
它是个弱定义函数,可以被用户的代码覆盖,这个能理解,回调函数就理解不了。

网友B:
普通函数与回调函数的区别:
对普通函数的调用:
调用程序发出对普通函数的调用后,程序执行立即转向被调用函数执行,直到被调用函数执行完毕后,再返回调用程序继续执行。从发出调用的程序的角度看,这个过程为“调用-->等待被调用函数执行完毕-->继续执行”
对回调函数调用:
调用程序发出对回调函数的调用后,不等函数执行完毕,立即返回并继续执行。这样,调用程序执和被调用函数同时在执行。当被调函数执行完毕后,被调函数会反过来调用某个事先指定函数,以通知调用程序:函数调用结束。这个过程称为回调(Callback),这正是回调函数名称的由来。

网友C:
调用者和被调者能同时运行?stm32不是单核?

楼主:
有没有专门针对STM32回调函数的讲解呢

网友D:
比如USART接收中断中的回调函数

楼主:
我就感觉此处的回调函数和普通函数没什么区别,因为它好像针对这个回调函数并没有做特殊的处理。

网友E:
回调函数与普通函数的区别在于调用者不同。普通函数的调用是直接或者间接由main函数发起的。回调函数由系统发起调用,与main函数无关。

网友D:
在STM32的HAL库中,回调函数由中断发起。

网友E:
实际上它们就是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明白一点,还是有点疑惑,一般回调函数需要注册,STM32  HAL库中没见有注册一说,我有点犯轴了,再看看相关的资料吧。
谢谢各位。

网友F:
对于大多数操作系统来说,确实需要注册。这个HAL库是为最简单的单片机写的,它只是借用了回调函数的名字而已,它实际上是中断响应程序。

网友G:
你可以把weak声明看作是注册的另一种形式——一旦声明自己的回调函数之后,它就替换了库原有的回调函数,从而实现在HAL库中的“注册”功能。

网友A:
HAL库的回调函数与真正的回调函数的共同点在于:它们与主程序都是异步的,即这些回调函数的调用与主程序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网友H:
谢谢您的细心回答,顿有拨云见日之感

网友F:
回调函数只能在特定的点才能用吧

网友I:
这个里面几个评论很精辟,和VC里面确实不一样,…

网友J:
学习了,其实回调函数类似中断吧,

网友K:
回调函数一般由中断发起

网友G:
来个百度的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如果你把函数的指针(地址)作为参数传递给另一个函数,当这个指针被用来调用其所指向的函数时,我们就说这是回调函数。回调函数不是由该函数的实现方直接调用,而是在特定的事件或条件发生时由另外的一方调用的,用于对该事件或条件进行响应。

网友C:
回调函数在STenwin很常见,几个界面的切换,可以学下界面的显示。

网友L:
普通函数的调用是直接或者间接由main函数发起的。回调函数由系统发起调用,与main函数无关。

楼主:
回调函数用户不可以调用,只可以修改其内容

网友E:
好多人学STM32的时候都会被这个回调函数整晕。

网友H:
既有中断处理函数又有回调函数,晕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