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基于HAL库的PWM+DMA的例程代码

楼主(2022-04-13):
用Cube生成的代码,单纯PWM是可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PWM加上DMA后完全没用,不可控。

楼主:
谁能发个例程给我

楼主:
STM32F030芯片,代码几乎都是用Cube生成的,除了main函数上的几行代码。

楼主: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i;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3_Init();

  MX_DMA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for(i = 0; i < SEND_SIZE; i++)

        {

                pwm_buf[i] = 200;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3, (uint32_t *)(&(pwm_buf[0])), SEND_SIZE*2);

                HAL_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static void MX_TIM3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0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1 */

  htim3.Instance = TIM3;

  htim3.Init.Prescaler = 0;

  htim3.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3.Init.Period = 10000;

  htim3.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3.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3,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3,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3,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3, TIM_CHANNEL_3);

  /* USER CODE BEGIN TIM3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3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3);

}

楼主: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Channel2_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2_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

网友A: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楼主: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 TIM3 DMA Init */

    /* TIM3_CH3 Init */

    hdma_tim3_ch3.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dma_tim3_ch3.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3_ch3.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3_ch3.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3_ch3.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3.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3_ch3.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tim3_ch3.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tim3_ch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_base,hdma[TIM_DMA_ID_CC3],hdma_tim3_ch3);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Init 1 */

  }

}

楼主: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if(htim->Instance==TIM3)

  {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0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TIM3 GPIO Configuration

    PB0     ------> TIM3_CH3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_TIM3;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TIM3_MspPost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3_MspPostInit 1 */

  }

}

网友B:
你现在不是要例程的问题,应该先将基本的原理搞清楚。

网友C:
比方 你现在想用DMA,那DMA请求是什么,从哪里传到哪里?

网友D:
使用DMA 是不是要做波形输出?

网友E:
肯定是配置没对三

网友F:
例如简单的 SIN 正弦波 ?

网友G:
或者数组里面的波形?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是的,就是想输出数组里的波形。

楼主:
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啊。。就是想把数组的一段波形数据输出给TIM的PWM上。

网友D:
那个似乎应该是DDS该干的事情。。。你用两个定时器控制如何?

网友H:
请问dds是什么啊

网友B:
看了你的配置,似乎没啥问题。你现在是想通过DMA修改CCR的值来改变PWM输出占空比。

网友I:
倒是你的用户代码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3, TIM_CHANNEL_3, (uint32_t *)(&(pwm_buf[0])), SEND_SIZE*2);

放在主循环里不停初始化和启动?

网友J:
问题很可能出在这里。你完全不用放在这里,放在外面即可,启动一次就

网友H:
可以通过比较事件来周期性触发。

网友K(2022-11-19):
STM32用DMA控制PWM输出为什么不能工作

网友L:
用STM32F103单片机DMA传输PWM脉冲数据不连续。

网友M:
如何理解stm32 dma的半传输事件

网友N:
stm32的dma怎样改变pwm的频率

网友O(2024-10-21):
一般PCB是V-CUT,

网友P: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Q: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R: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S: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T: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U: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V: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W: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