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配置PB10导致ioc文件损坏

楼主(2022-04-14):
最开始我还以为是意外情况,直到每次重新新建工程,每次配置到PB10,STM32CUBEMX都会卡死,然后文件就再也打不开了。有其他人遇到过吗?
STM32F103C8T6,IIC1,USB1,TIM1。

网友A:
不会修改其他文件的

网友B:
不是所有MCU的程序开始地址都是0x80

网友C:
你是不是配置有问题呢?

网友D:
Cubemx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觉得PB10配置也没啥问题啊

网友E:
你换个端口试试呢?

网友F:
你这得咨询一下ST的技术支持了,他们这个软件也不是太过成熟的

网友G:
我觉得cubemx可能版本的问题吧,你用最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H:
没遇到过配置PB10然后就把cubemx工程搞崩了的

网友I:
你把它配置成普通IO也会这样么?

网友J:
正常来说是不会把cubemx工程文件损坏的

网友K:
可能是你电脑问题吧,我这边测试没啥问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