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UBE生成初始化顺序怎么设置调整?

楼主:
AD, ADC, dc, DM, DMA, BUG
CUBE生成初始化顺序有的时候需要自己调整先后初始化顺序。不然会产生bug例如adc初始化和dma初始化。CUBE会先初始adc再初始化dma,这样就有问题了。cube哪个地方能设置吗?
不然每次配置好都要自己重新调整一下位置。有的时候忘了就蛋疼了

网友A(2022-05-05):
这个不知道啊,应该有调节初始化顺序的吧

网友B:
目前来看,如果基于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的话,
主要是涉及DMA配置的那个地方,DMA初始化需要放在首要DMA的外设的初始化之前。

比方 UART,SPI要用到DMA,CubeMx会将DMA的初始化代码放在UART及SPI初始化的前面,比方下面的样子:

网友C:
可手动更改顺序

1651740185(1).jpg (303.44 KB )

网友D:
话说使用cube初始化底层的话,应该不需要注意顺序吧

网友B(点评):
这里主要是指基于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毕竟它有它生成代码的逻辑顺序。

网友E:
应该是不用吧,我觉得初始化顺序应该不用太在意

网友F:
这个cubemx没用过啊,不知道怎么配置初始化顺序

网友G:
估计不需要配置顺序吧,我觉得这个好像都没有说明耶

网友H:
自己调整一下顺序是不是也行

网友I:
话说,这种顺序调整之后,再用cubemx补充配置的话,会改变么?

网友J:
属实这块比较费劲啊,你问问ST的技术支持呗

网友K:
好像没有顺序调整的设置吧

网友L:
这个初始化顺序属实我也遇到过,发现顺序不对,程序运行就有问题,最后调整好才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