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电路电感的屏蔽层破裂使得热插拔电路没有输出

楼主(2022-04-14):
如下图所示热插拔电路,
当电感屏蔽层破裂后(万用表验证,电感没有断开),热插拔电路没有输出,即图中的VCC_12V网络处输出2.8V(正常输出12V)。U11的4脚输出低电平(1, 2V的样子),U11的4脚正常是输出高电平的。
换一个好的电感,图中的VCC_12V网络处就可以输出正常的12V了,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呢?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上电后,VCC_12V处是有12V输出的,1~2秒钟之后,VCC_12V网络处就输出不正常了(此时输出2.8V左右)。
另外,破裂的电感即电路图中的L10。

网友A:
估计是电感磁芯损坏,电感值比较小或者等于导线了

网友B:
漏磁变大造成线路损耗过大,从而致使电路输出被拉低-----本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C:
需要对故障电感检测、解析。

网友D:
可能是电感破损导致内部线匝间短路了

网友E:
空载?还是带负载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载?还是带负载现象?

刚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带了一个很小的负载:一个5V 转3.3V的LDO, 然后LDO给USB HUB控制芯片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电感破损导致内部线匝间短路了

这个用万用表测阻值能测出线匝之间是否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磁变大造成线路损耗过大,从而致使电路输出被拉低-----本人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

大佬,再详细点啊。谢谢啦!

俺也就知道这点东西,还是听其他坛友解释的,具体原因还是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感磁芯损坏,电感值比较小或者等于导线了

电感值比较小或者等于导线了,使得回路电流很大,从而导致热插拔芯片断开吗?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F:
尽量不要使用这种封装的电感, 推荐使用一体成型的,稳定可靠 电流大。

网友G:
一看都是磁路(磁芯)被损坏,电感量严重下降,引发开关频率与电感量不配,过电流保护。你说的没有开路,指的是线圈没有开路而已,但实测下电感是不是严重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