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创建一个库文件及使用它

楼主(2022-04-14):
介绍一下如何创建一个库文件及如何使用它。使用到
MPLAB X 6.00
XC8  V2.32
PIC16F18424

以下是步骤。

  • 生成库文件
MPLABX里点击创建

选择库文件

接下来选择器件和编译器和工程名。这里工程名取为PIC16F18424-lib.
鼠标右键选择SourceFilesHeaderFiles添加C文件和头文件,这里命名为func.cfunc.h

这里用一个自加的函数举例,来生成库文件
Func.c中代码

#include <xc.h>
#include "func.h"

int func (int a) {
   a++;
   return a;
}
func.h里添加如下代码声明一下
int func (int b);

最后build工程,在输出文件夹下就可以看到.a库文件了。

        2. 使用库文件
创建一个新工程,将上面的func.h文件拷贝到该工程文件夹下,并加入该工程,在Libraries下添加上面生成的.a库文件。

在当前工程的C文件里添加如下代码,调用库函数func()
#include <xc.h>

#include "func.h"

int a = 10;
int b;
void main(void) {

    b = func(a);
    return;
}

最后build该工程。

        3. 测试

这里使用simulator

进入debug,可以看到执行了func的自加功能10->11。库函数被正确执行。

上面提到的工程在附件里,有兴趣的可以看下,有问题大家随时交流。

网友A:
这就是平时说的什么什么库的,就是这么弄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平时说的什么什么库的,就是这么弄的么

也是的,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