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职小白问一些关于测试的问题

楼主(2022-04-14):
新人刚入职,主管分配给我这样一个问题。关于led驱动,板上的信号采集,用的是mcp3208,一共有18路,但是最后测定的电流值与设定值差异较大,有些通道的电流偏大,有些通道的电流值偏小,,由于本人之前在本科阶段,比较专注于画图或者pcb,对于信号干扰这样复杂的测试有些茫然,想要找出干扰源,却无从下手,主管告知“用示波器找出干扰源”。由于经验太少,所以咨询各位大佬,我应该怎么做呢?(公司的示波器是四通道示波器)在这里提前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看了一下 mcp3208 是SPI的串行AD转换器 你要先确定是 模拟量不对 还是数字量

网友A:
主管都给你说了,用示波器。你先用示波器观察观察看看呢

网友B:
太笼统的问题。不贴出电路图怎么让大家帮你?

网友C:
图 贴出来,
PCB 图也要
然后你的测试点,理论计算值 实际测试值说明下

网友D:
程序打断点 示波器接上测试点 综合调试 看看是哪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