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芯片带多路步进电机工作不正常,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2-04-14):
我原来用的是STM32F103VBT6这款芯片做的控制板,想用GD32F103VBT6替换,于是做了几块样板测试,我用原ST库写的程序只是修改了那几个超时参数,其它都不变直接烧进去GD的板子上测试,我的产品带5路步进电机,发现当3路以上步进电机同时运转时出现严重丢步情况,而且是在空载的情况下。
同样的程序在ST的板子上都用了几年了都没有问题。论坛上有人说要用GD的库改才行,于是我把程序全部改成GD库的,但一样出现这样情况,找了代理商的FAE找不到原因,我写了个程序同时输出7路PWM信号,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正常,我怀疑是加减速过程出现问题,但没办法用示波器观察到这个过程,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真的想换GD芯片,ST的太贵了,请高手帮帮我,万分感谢!

楼主:
void PWM_Init(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2时钟使能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TIM1时钟使能
        timer_initpara.period            = 65535;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先不装入分频值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TIM2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  TIM1
        timer_prescaler_config(TIMER2,PrescalerValue,TIMER_PSC_RELOAD_NOW);   //预分频值即时装入TIM2
        timer_prescaler_config(TIMER1,PrescalerValue,TIMER_PSC_RELOAD_NOW);   //预分频值即时装入TIM1
         //定时器2的CC1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定时器2的CC2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定时器2的CC3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2,&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2,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2,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2,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2寄存器预装

    //定时器2的CC4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3,&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3,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3,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3,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配置TIM2中断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0,1);

        timer_enable(TIMER2);//开启定时器2

    //定时器1的CC1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0,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定时器1的CC2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1,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定时器1的CC3配置输出比较模式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2,First_Motor_Time_Step);   //比较寄存器值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_MODE_TIMING);   //输出比较触发模式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2,TIMER_OC_SHADOW_DISABLE);//禁止TIM_CCR1寄存器预装
    //配置TIM1中断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0,2);

        timer_enable(TIMER1);//开启定时器1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TIM2中断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0)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First_Motor_Step=!First_Motor_Step;
                if(First_Motor_Step==1)First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0CV(TIMER2)+=First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0);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1)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Second_Motor_Step=!Second_Motor_Step;
                if(Second_Motor_Step==1)Second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1CV(TIMER2)+=Second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1);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2)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hird_Motor_Step=!Third_Motor_Step;
                if(Third_Motor_Step==1)Third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2CV(TIMER2)+=Third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2);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CH3)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Seventh_Motor_Step=!Seventh_Motor_Step;
                if(Seventh_Motor_Step==1)Seventh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3CV(TIMER2)+=Seventh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TIMER_INT_FLAG_CH3);
        }
}
void TIMER1_IRQHandler(void)   //TIM1中断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TIMER_INT_FLAG_CH0)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Fourth_Motor_Step=!Fourth_Motor_Step;
                if(Fourth_Motor_Step==1)Fourth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0CV(TIMER1)+=Fourth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TIMER_INT_FLAG_CH0);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TIMER_INT_FLAG_CH1)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Fifth_Motor_Step=!Fifth_Motor_Step;
                if(Fifth_Motor_Step==1)Fifth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1CV(TIMER1)+=Fifth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TIMER_INT_FLAG_CH1);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 TIMER_INT_FLAG_CH2)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Sixth_Motor_Step=!Sixth_Motor_Step;
                if(Sixth_Motor_Step==1)Sixth_Motor_Step_Count++;
                TIMER_CH2CV(TIMER1)+=Sixth_Motor_Time_Step;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TIMER_INT_FLAG_CH2);
        }
}

网友A:
使用的内部晶振还是外部的,会不会时钟不准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以前用 STC 控制步进电机时发现多定时器同时工作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内部晶振还是外部的,会不会时钟不准

外部晶振,除了mcu不一样其他全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以前用 STC 控制步进电机时发现多定时器同时工作容易出问题。 ...

.如果是这样就是芯片问题,我想不至于吧,stc的我也有用,3个定时器控3路步进电机没问题,定时器有点特别而己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一起运行的时候把电压拉低了,记得GD的工作电压范围比ST的要小一些。

网友D:
先把电机断开,抓下同时开启5路控制信号的时候信号正常不,如果正常估计要查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电机断开,抓下同时开启5路控制信号的时候信号正常不,如果正常估计要查硬件了  ...

我测试的这台设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换了一块MCU是GD的就不行,我只有普通的单路示波器,而且还不能实时抓取,只能实时看1路波形,我不接电机的情况下开启7路PWM信号,一路一路的情况下看波形是正常的,无法知道加速过程波形是否正常,而且我的电机不是一直运转的,是周期性的往复运转,比如正转一圈,停止0.1秒,再反转一圈,就这样循环运转。每次启动都有个加速的过程,我怀疑是加速过程出了问题,只有2路以下同时运转都没问题,超过3路就出问题,5路就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机一起运行的时候把电压拉低了,记得GD的工作电压范围比ST的要小一些。 ...

我是用驱动器的,而且所有输出的IO都带驱动电路的,那点电流怎么可能把电压拉低。

网友E:
看中断的抢占级都是一样,咱有点怀疑是不是被中断影响了,假如是这样,就必须提高CPU主频速度,或者修改一下中断优先级。或者中断程序做一下处理,考虑两个中断同时出现的情况(即使是一个定时器里面)。

网友E:
看样子是一个定时器带了4个PWM输出,先用一个定时器输出看看,看一下会不会有影响,没有的话,再加另外一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用驱动器的,而且所有输出的IO都带驱动电路的,那点电流怎么可能把电压拉低。 ...

既然怀疑加速过程有问题那就把加速过程去掉,全部低速跑看会不会丢步。买个逻辑分析仪看PWM挺方便

@onebank :明天我将加速时间加长点试试看,但我不明白ST也同样的加速周期(1毫秒),而且这个时间是用定时器产生的,应该是准确的,程序里我也没有用过软件延时,全时用定时器产生的延时实现的,不会说是因为GD的跑比较快而导致加速周期不一样
或者弄个简单的梯形加速,加速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F:
定义的结构体都是局部变量,调用库函数初始化一下,输出PWM为什么要用TIMER_OC_MODE_TIMING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一个定时器带了4个PWM输出,先用一个定时器输出看看,看一下会不会有影响,没有的话,再加另外一组 ...

试过用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PWM,也一样出这样,PWM的周期最短才100微妙,就算是7路电机同时抢中断也就差别几个微妙而已,对电机影响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怀疑加速过程有问题那就把加速过程去掉,全部低速跑看会不会丢步。买个逻辑分析仪看PWM挺方便 ...

低速是没问题的,就是快了才这样,,所以加速没办法去掉,去掉了电机肯定丢步的。电机每分钟600转,这个速度用ST的MCU带负载工作都正常的,现在是空载测试都丢步,所有电机单独运转都没问题,只是3路以上同时转才有问题,而且越多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义的结构体都是局部变量,调用库函数初始化一下,输出PWM为什么要用TIMER_OC_MODE_TIMING不是很理解 ...

我就是先初始化结构体成员变量才调用函数的,没必要再调用库函数初始化吧,另外TIM_OCMode_PWM这个模式我没研究过,而且这种要指定端口输出PWM信号吧,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低速是没问题的,就是快了才这样,,所以加速没办法去掉,去掉了电机肯定丢步的。电机每分钟600转,这个 ...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检查下:
1、你说的加速过程问题,可以把加速时间拉长看看会不会丢步;
2、电源负载太大导致GD32工作异常,可以看下整个运行过程中GD供电是否异常;
3、可以将电机控制之外的所有代码屏蔽试一下。例如是否有在中断写flash那些操作,是否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做比较耗时的控制等。

网友C:
还有定时器比较通道的初始值我觉得可以岔开一点,设以下的样子
Fourth_Motor_Time_Step*0/4,
Fourth_Motor_Time_Step*1/4,
Fourth_Motor_Time_Step*2/4,
Fourth_Motor_Time_Step*3/4,

网友G:
是不是用的FLASH超出了GD的高速FLASH区,如果代码在低速FLASH区跑算法这些肯定不行的,GD的低速区没什么用,听着好听,三年前就遇到过这个坑了

网友F:
楼主方便发下代码吗,我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用一个定时器输出4路PWM,也一样出这样,PWM的周期最短才100微妙,就算是7路电机同时抢中断也就差别 ...

一个定时器都有问题,而且程序是从STM那边移植过来的,说明程序主体是没有问题的,芯片的区别无非就是主频,还有就是下面一位网友说的GD32低速Flash区了,还有最值得怀疑的就是芯片的抗干扰性能,实在不行的话换沁恒的CH32F103看看,感觉这个跟STM32更接近些。先试试看吧,库函数一样。

网友E:
再不行,就换终极BOSS,APM32F103,换后假如还不行,就是你程序的问题,不要问为什么,这里是GD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检查下:
1、你说的加速过程问题,可以把加速时间拉长看看会不会丢步;
2、电源 ...

加速时间加长等忙完测试一下,我是用驱动器带电机的,用一个环形变压器给驱动器供电,一个12伏开关电源给控制板供电,供电是没问题的。现在只保留了电机测试代码及按钮扫描代码,只有在掉电中断里才有FLASH操作,平常是不可能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用的FLASH超出了GD的高速FLASH区,如果代码在低速FLASH区跑算法这些肯定不行的,GD的低速区没什么用 ...

如果真是这样真有可能出现我的那种情况,但我的代码包含数组才才20多K,应该不会跑到低速FLASH吧,而且只有3路以上电机同时运转时才会出现丢步,单独运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方便发下代码吗,我用示波器看下波形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定时器都有问题,而且程序是从STM那边移植过来的,说明程序主体是没有问题的,芯片的区别无非就是主 ...

干扰问题倒从来没遇到过,难道电机运转时干扰了MCU?干扰的现象是什么?程序跑飞还是自动复位?我这只是个别电机丢步,不是所有电机一起丢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下面我把ST和GD的工程都发上来请大家分析下
端口配置以下:
按键扫描:PCin(14)
1号电机PWM:PDout(10)
2号电机PWM:PDout(8)
3号电机PWM:PBout(14)
4号电机PWM:PBout(12)
5号电机PWM:PEout(14)

楼主:
GD工程,这个工程用了2个定时器输出PWM信号,GD的定时器编号与ST的不同,是从0开始的,包括串口及ADC编号都不一样,GD的库函数就是折腾人的,各种绕,连个外设的基地址都算来算去的

网友F:
你这样试一下,先测试哪个电机丢步,然后在对应的通道中断中计数,看看进了多少次中断,每个通道希望输出多少脉冲肯定是给定的吧,然后对比一下,确定下是不是进中断次数不够引起的丢步

网友F:
TIMER时钟你选择的是108M,程序中基本上TIMER计数1~400次就会进一次中断,这个时间可能来不及处理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TIMER时钟你选择的是108M,程序中基本上TIMER计数1~400次就会进一次中断,这个时间可能来不及处理中断服务 ...

中断里本来就有对脉冲计数,程序设定出700个脉冲,MCU也输出了700个脉冲,但电机转的角度却没有转700步,也就是产生了堵转了。
我选择的系统时钟是72M,产生PWM信号的定时器采用的是1M时钟,最多也是50微妙进入一次中断,处理中断函数不到1微妙,就算7路同时产生中断请求,最多也就误差几个微妙而已,对电机运转影响不大。

楼主:
今天测试了把加速周期由1毫秒改为2毫秒,还是一样会丢步。

网友F:
Second_Motor_Speed_Down_Step这个数组的值太小了,每个后面加个0看看

网友E:
一个定时器带一个通道的电机,不要全带,两个定时器就带两路电机看看。极度怀疑是中断引起的。

网友E:
主程序假如时间够用的话,就到主程序去查询各个中断标志算了,不要弄各定时器中断。我感觉好像漏掉一些中断了。一个定时器就安排几个中断请求,时间又没有错开,感觉很不保险,之前就吃过这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Second_Motor_Speed_Down_Step这个数组的值太小了,每个后面加个0看看

你说的是数组太小吗?就70个数据要那么大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定时器带一个通道的电机,不要全带,两个定时器就带两路电机看看。极度怀疑是中断引起的。
...

我也是怀疑是中断引起的,但ST的都带过7个电机都没事。1个定时器带1路电机那有那么多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程序假如时间够用的话,就到主程序去查询各个中断标志算了,不要弄各定时器中断。我感觉好像漏掉一些中断 ...

主程序查询中断标志肯定来不及的,几路一起产生中断请求的概率非常低,就算出现了7路一起产生中断请求,对于我这种应用来说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处理一个中断请求才零点几微秒,对于50微秒来说可以忽略了。除非是GD的芯片会丢失中断请求,比如定时器1当前在处理CH1的中断函数时定时器1的CH2有新的中断请求,这时会不会丢弃CH2的中断请求,如果会那就会丢步了。

网友H:
你这个函数明显是错的啊,,,你使能的是CCX通道,,极性却是配置CCXN通道的,,,
把这句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换为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

否则你的通道都对应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程序查询中断标志肯定来不及的,几路一起产生中断请求的概率非常低,就算出现了7路一起产生中断请求,对 ...

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试试看,改一下程序试试,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函数明显是错的啊,,,你使能的是CCX通道,,极性却是配置CCXN通道的,,,
把这句
timer_ocintpara ...

为了方便使用,我没有使用默认的端口产生PWM信号,只是利用中断,在中断里控制其它端口产生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以试试看,改一下程序试试,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请问这种情况如何避免?主程序不太可能做这种判断,而且也来不及,唯有一个定时器输出一路PWM才能避免那种丢失中断请求的可能。

网友E:
主程序一个循环才多长时间啊,不够查询吗,不会是ms级别吧。这种方式起码是不会漏掉的,除非慢的出奇。尝试一下又何妨。还没有尝试就先否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程序一个循环才多长时间啊,不够查询吗,不会是ms级别吧。这种方式起码是不会漏掉的,除非慢的出奇。尝试 ...

主程序循环周期是1毫秒,我定死的,顺便作程序中需要的定时时标,我现在是希望找出是别的原因,如果真是因为这样会丢失中断请求那我只能放弃用GD芯片,因为这样改动太大了,我的程序比较多,还要考虑兼容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程序循环周期是1毫秒,我定死的,顺便作程序中需要的定时时标,我现在是希望找出是别的原因,如果真是因 ...

还真是ms级的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程序循环周期是1毫秒,我定死的,顺便作程序中需要的定时时标,我现在是希望找出是别的原因,如果真是因 ...

看工程中配置的是108M,需要在system_gd32c10x.c文件中屏蔽掉#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打开#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定时器中配置的分频值还是按72M时钟计算的,定时周期应该和你预想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工程中配置的是108M,需要在system_gd32c10x.c文件中屏蔽掉#define __SYSTEM_CLOCK_108M_PLL_HXTAL,打 ...

我在预处理那里定义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system_clock_72m_hxtal();所以是72M时钟,而且我也测试是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在预处理那里定义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elif defined (__SYSTEM_CLOCK_72M_PLL_HXTAL)
    s ...

不好意思,没打开KEIL工程看。屏蔽掉其它中断看看,避免中断优先级的影响问题,或者系统时钟用108M试试,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好意思,没打开KEIL工程看。屏蔽掉其它中断看看,避免中断优先级的影响问题,或者系统时钟用108M试试, ...

谢谢你,目前有串口中断及3个定时中断,但产生PWM信号的定时器中断级别最高,串口是接收触摸屏数据的,不按它的话是不会发送数据的。同样的程序在ST芯片下是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E:
这里是GD32板块,咱不好说多少,前面就建议你换APM32,你不听,那咋办,为什么换APM32,咱又不好说太多,你懂的。GD32咱也用不少,有些东西跟我们理解的还真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就是芯片问题,我想不至于吧,stc的我也有用,3个定时器控3路步进电机没问题,定时器有点特别 ...

我买过假的GD芯片,能烧写程序,也能执行IO操作,但内部时钟全是错的,配置的10k频率的PWM,输出只有7k左右。可以弄个管脚输出一定的波形,用示波器查查,看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K:
外接的什么驱动啊

网友L:
把加速过程拉长试试看

网友M:
会不会是负载过大了

网友N:
是跑的系统吗

网友O:
只运行电机那部分代码试试看

网友P:
我还是不习惯用结构体